[电源] 拆修不通电的12v33A室外防雨电源

楼主(2021-12-11):
      前几天闵工送来一个带包装的看着比较新的一个12v电源,说是不通电,让有空给搞好。于是本人,在第二天准备维修,拆开盒子,打开电源,里面确实很新,而且做工挺不错,该有的都有了。目测没有明显问题,然后通电,绿色的指示灯不亮,测量也没有电压。于是拆出电路板,仔细观察。还是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再次通电,发现有“滋滋”声,按常规仔细检查大电容、大电阻等没有发现问题,该机电源部分有两个变压器,仔细检查那个小变压器,发现有一脚不通,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这种5v400瓦的电源,就是这个小变压器坏了,于是,果断拆下这个小变压器,果然发现,有一个脚的输出线霉断了,将其焊上,故障排除。

就是这种电源

各个接口清晰标注

不知道啥品牌

做工不错,该有的都有了

散热采用的竟然轴流风扇

这是修好的样子,指示灯亮了,风扇也转了,这款电源风扇声音很小

就是这个小变压器,那个引脚霉断了

这个变压器我做了一个蓝色的三角形标记

做工用料真不错

全貌

这是电源部分,共模电感安规电容、压敏电阻都有

这是整流管,看着真不错

这是空载测试,由于没有假负载,所以没有办法测试加负载后的电压测试,也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测试电源的假负载,网上卖的那种电子负载听说不能测试这种的电源,不知道为什么

再一次秀一下我历经沧桑追随老夫十几年的胜利9205万用表

看看曾经的cccp的皮带扣,我很喜欢

对了,各位谁有诚硕、 创联品牌的5v40安LED电源图纸,最近修了几个这种5v电源,都是5v电压只有3.2v左右,测量TL494第12脚电压只有8伏或者10伏多一些,而我测试正常的5v电源,494第12脚电压基本都在大约16v左右,检查了494外围,并且也代换了494芯片,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开关变压器损坏了,而且在5v电压只有3.2v左右的时候,变压器会发出“滋滋”声,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啥原因,是不是开关变压器损坏。想代换开关变压器,可惜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引脚不一样。

网友:
楼主的维修帖子都很漂亮

网友:
494芯片的电源啊

网友A:
494芯片的电源,功率大的要有驱动变压器,就是你所谓小的。494的供电不能低于10V,检查供电部分,重点查一下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4芯片的电源,功率大的要有驱动变压器,就是你所谓小的。494的供电不能低于10V,检查供电部分,重点查 ...

是大功率的电源,有驱动变压器,测量驱动变压器正常,次级输出电容也代换了,主滤波电容是新的,现在的故障是通电5v电压只有2.5v左右,测量300v正常,测量494第7脚电压为10v,第13、14脚电压为5v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主变压器损坏也就是图中那个大变压器损坏,可惜没有办法代换。

网友:
主要还是滤波电容
最大的和输出的四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大功率的电源,有驱动变压器,测量驱动变压器正常,次级输出电容也代换了,主滤波电容是新的,现在的故 ...

你搞错了吧,494的第7脚是接地的,怎么可能有10V电压? 494的 VCC(供电脚)是 第 12 脚。
输出电压低,494 的供电是通过变压器的辅助绕组来的,所以494供电电压也会低。
检查下,在空载时,220V的空载损耗功率有多大?(注意有功功率,不能用测电流来换算)如果大于10W,检查后级整流二极管及并在二极管上的阻容电路,都没问题,可以考虑怀疑变压器。
如果小于10W,检查输出滤波电容及 辅助绕组的滤波电容,同时查一下 494 的 1脚电压和2脚电压,还有 4脚电压。
图纸 494 的网上一大堆,可以参考明纬的 S350 系列,大同小异。

网友C:
创联电源  一般是 494供电电容容量减少50V47U,开关管一其中只不良D209L,后级输出电容不良这几个部份坏,变压器没见过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联电源  一般是 494供电电容容量减少50V47U,开关管一其中只不良D209L,后级输出电容不良这几个部份坏, ...

开关管是新换的,300v大电容也是新换的,次级输出电容也代换了,故障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错了吧,494的第7脚是接地的,怎么可能有10V电压? 494的 VCC(供电脚)是 第 12 脚。
输出电压低,49 ...

是我说错了,测量494第12脚对地电压为10v,第13、14脚输出电压是5v。“检查下,在空载时,220V的空载损耗功率有多大?”这句话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说错了,测量494第12脚对地电压为10v,第13、14脚输出电压是5v。“检查下,在空载时,220V的空载损耗 ...

如果你有有功功率表或功率表插座,看看空载时,电源总消耗多少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说错了,测量494第12脚对地电压为10v,第13、14脚输出电压是5v。“检查下,在空载时,220V的空载损耗 ...

因为你在怀疑主变压器,那现在有电压,主变压器线圈不会断路,只有短路可能,线圈局部短路的话,消耗功率肯定增加。

网友D:
我的电动车充电器前天坏了 无输出 网上看视频对照可能是输出正反接保护的可控硅坏了  bt151的 三脚短接两脚有输出 于是焊上短接先用  买的可控硅还在路上 想用电流电压表做个u表那种的 可是供电电压最高28v 以前撸的降压模块输入最高46v 不能用 问问有什么办法 充电器输出56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动车充电器前天坏了 无输出 网上看视频对照可能是输出正反接保护的可控硅坏了  bt151的 三脚短接两脚 ...

如果只是想加个电压电流表,不改充电器输出电压。
可以把电压电流表的供电线(以宝上10元钱以下的 5线制的电压电流表为例,细红线)接到充电器的辅助电源上(里面找一下集成芯片的供电脚),量一下电压,一般都是十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有功功率表或功率表插座,看看空载时,电源总消耗多少功率。

这个还真没有,以前看论坛大家都在买,感觉没有用,所以就没有买,最近有空买一个。还有,网上卖的那种电子负载,先生觉得如何,可以不可以买,本人修电源基本就是LED12v和5v这两种,24v或者其电源一般修的少。烦请先生推荐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有,以前看论坛大家都在买,感觉没有用,所以就没有买,最近有空买一个。还有,网上卖的那种电 ...

买块 LM324 控制的 8管电子负载控制板,外加几个MOS管,做好散热就行。
功率小的话,少装几个MOS管也没关系。低电压,大电流的话,8管控制板上的0.22欧 限流电阻换小一点阻值的康铜丝。MOS管可以选用低耐压,低内阻的,你最高用到30V以下,用STP75NF75都没问题,每管算承受50W,8管也可以承受 400W功率,拆机件管子才 3毛钱左右一个。用IRFP250也可以,耐压高,功率大,最好选择老仙童的250A,甚至三星的都不错,据坛友ksj197706的测试,在散热足够好时,都能单管跑到200W。新货正品IR公司的IRFP250M芯片小了,耐受力差了,单管100W可以,150W立马就炸。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000-1-1.html
我在玩的1000W级别的电子负载。
也可以买人家做好的DIY成品的,一些数控的比较漂亮。
舍得花钱,还可以买工厂成品的,500-1000元的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想加个电压电流表,不改充电器输出电压。
可以把电压电流表的供电线(以宝上10元钱以下的 5线制 ...

我不是要装到充电器里 是要做一个跟usb表那种外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要装到充电器里 是要做一个跟usb表那种外接的

不知你买的是谁家的表,也可以根据表头的工作电流(细红线所需的电流,一般都在20mA或15mA以下) 在细红线上串联合适的电阻来降压,比如某表头商家的页面上有下面这样的介绍。这样就不需要独立供电电源,只是先要测量好表头的工作电流再来计算需要的电阻,为了安全,还可以并个稳压二极管,防止工作电流太小时,供电电压超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买的是谁家的表,也可以根据表头的工作电流(细红线所需的电流,一般都在20mA或15mA以下) 在细红线 ...

表头还没到 充电器56v输出 看来起码要找个2k以上的电阻了 上次红包1块3撸了一包电容电阻的 我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创联电源  一般是 494供电电容容量减少50V47U,开关管一其中只不良D209L,后级输出电容不良这几个部份坏, ...

494电源电容,问题相当多见,开始是电源变压器声音大,最后可以直接歇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