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应选哪种内存

楼主(2021-12-11):
电脑平台是技嘉B365M,CPU是i3 9100F,以后考虑更换i5 9400F,显卡是技嘉1050 1G……现在准备升级内存,初定美光英睿达8G*2,请问究竟买2667、3000、3200哪种频率的好?买后两种频率的颗粒好点,能自动降频,买家说不连号,问题大吗?请问该怎么选择?谢了

网友A:
建议裸条,看得到颗粒那种,2400或者2666就行了,哪种便宜买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裸条,看得到颗粒那种,2400或者2666就行了,哪种便宜买哪种

3000的条子电压1.35V,时序cl15;而2667的电压1.2V,时序cl16,是否意味着3000的内有条即使降频也更快呢?

网友:
365最高也就2666

网友:
越贵越好,只要钱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0的条子电压1.35V,时序cl15;而2667的电压1.2V,时序cl16,是否意味着3000的内有条即使降频也更快呢 ...

高频率的降频可能和低频的是一样速度的(参数一模一样),就算快你也感觉不出来,比如开软件会快零点几秒

B365最高支持2666,买2666的就好了,如果价格都差不多就随便买。

网友:
2666就行了,,买了高频的,也会降到2400来运行。。。不是说高频内存会更快。

I3  9100F内存只支持到2400.

网友:
同型号,最高运行速度,以后换CPU直接上到顶不好么

网友:
快不到哪里的,DDR3和DDR4真实使用起来区别都不算很大,除非你没事天天跑软件看分。电脑是用来干活,娱乐的。够用就好。

网友:
直接升级10400F+B460不好吗

网友:
9400F  900大洋 10400F是770大洋,刚好差一块主板价格,性能提升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