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360氮化镓65W充电器(FC83)

楼主(2021-12-11):
淘的一个不输出的360氮化镓65W充电器,2C1A三个接口,三个接口排列比较喜感,型号:FC83,深圳坤兴生产,网上没有找到这款充电器的拆解,但是找到了毕亚兹2C1A 65W氮化镓充电器FC83C的拆解(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47497.html),一样的接口排列造型,一样的坤兴代工,一样的输出模式,一样的元器件型号品牌,就是换了个牌子

且看拆解,外观如下

拆开后可以看到散热板和导热贴

输出小板上,降压控制器和协议识别芯片是智融SW3516H,还有一颗无丝印的芯片

打开导热板又是一下子找到问题了,直接氮化镓器件炸裂了,
型号:SC1936C-H215,和之前拆的倍思65W一个坏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423&page=1#pid11379401芯片左上角直接炸裂,不知道是通病,还是其他器件出问题引起芯片炸裂,还请有经验的大大指导迷津,最近打算买几片代换下,好像受缺芯影响,价格高还不好买

网友A:
有点像摔的

网友B:
这个充电口,看着很像周冬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摔的

应该是炸的,导热贴上稍微有点黑

网友C:
买的安克的氮化镓30W 挺不错的,单口充电不发热

网友D:
氮化镓是什么鬼 营销问文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安克的氮化镓30W 挺不错的,单口充电不发热

30W发热量肯定比65W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0W发热量肯定比65W小啊

我感觉只买一个口的好,多口同时用的机会少,而且同时用容易发热,寿命短。多口的适合出门用,带一个方便。

网友E:
这芯片坏了就不要修了,太贵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氮化镓是什么鬼 营销问文字吗?

说是充电器某些原件用了这个材料,低发热高效率! 至于到底用了没有,鬼知道……反正是个厂家都这样宣传。和以前的石墨烯,纳米技术同理

网友F:
这玩意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坏了就不要修了,太贵了的

是的,尤其现在缺芯,好多没货还死贵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多少钱一个?

小黄鱼淘的,一二十吧,看卖家,有的当个传家宝,坏的还能挂四五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黄鱼淘的,一二十吧,看卖家,有的当个传家宝,坏的还能挂四五十

一二十在哪搞?什么关键词?我搜了都是七八十

网友G:
这玩意功率密度玩的大,稍微积热就挂,看来还得发展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功率密度玩的大,稍微积热就挂,看来还得发展几年

还是不稳定

网友H:
360也出充电器?估计是代工贴牌 以前买的360行车记录仪送的车充才1a

楼主:
引用 网友H:
360也出充电器?估计是代工贴牌 以前买的360行车记录仪送的车充才1a

坤兴代工贴牌的

网友:
这个坏掉看起来就是设计余量不够或者芯片缺陷,这么复杂难搞,修起来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口,看着很像周冬雨

周冬雨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