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数字万用表测温度用的热电偶探头通用吗吗?

楼主(2021-12-11):
数字万用表测温度用的热电偶探头通用吗吗?

所有品牌型号的是否都通用?

网友A:
热电偶也有型号,电偶型号一样就通用,k,s,e,j,t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也有型号,电偶型号一样就通用,k,s,e,j,t等等。

我以为数字万用表配的热电偶探头都是同一种型号。

网友:
万用表一般配的都是K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也有型号,电偶型号一样就通用,k,s,e,j,t等等。

k,s,e,j,t等等

哪一个精度最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k,s,e,j,t等等

哪一个精度最高?

当然是最贵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最贵的那个

我是说,k,s,e,j,t这四类,哪一个精度等级最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说,k,s,e,j,t这四类,哪一个精度等级最高。

热电偶类型貌似测温范围有区别吧,精度等级貌似有±0.4% ±0.75%之类的区别,优利德ut325专业的测温仪所配的应该就是型号为t12精度为±0.4%的热电偶,,我买过t12热电偶,对比几块包邮的普通热电偶几乎没有差别,至少我看不出测出的温度有什么差别,。顺便说下,超高精度的热电偶不好买并且价钱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类型貌似测温范围有区别吧,精度等级貌似有±0.4% ±0.75%之类的区别,优利德ut325专业的测温仪所 ...

感谢支持,你上传的表格0.1度右边那一列是什么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你上传的表格0.1度右边那一列是什么参数?

那个是我万用表的各种热电偶准确度百分比,没有参考价值,那个0.1℃也是我万用表的分辨率,也没有参考价值,各个表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我万用表的各种热电偶准确度百分比,没有参考价值,

顺便问一下,现在的手持万用表测温用的热电偶探头,准确度是正负百分之多少。

网友D:
热电偶是有二种不同金属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电动势的一种感温元件,不同种类的热电偶在同样的温度下产生的电动势完全不同。
一旦测温表针对某一种类的热电偶设计生产完成,就不能随便更换成其它种类的热电偶,因为测温表是按照各种类的热电偶的分度表进行放大计算等各种处理的,各型的分度表不同,产生的电动势不动。除非你的测温表能在各型热电偶中转换选择,例如专业测温表ut325。
热电偶的型号有主要有S型、R型、B型、N型、K型、E型、J型和T型几种。其中S、R、B属于贵金属热电偶(即铂铑热电偶),N、K、E、J、T属于廉金属热电偶。
常用各型热电偶的分度表:https://wenku.baidu.com/view/5a0 ... 29bd64783e622c.html
GB/T30120-2013标准:https://www.doc88.com/p-4019683856798.html
普通廉价万用表的测温一般都是K型热电偶,具体会在说明书上有注明。
比如优利德 UT136C+万用表的说明书中有下面的话:

而他们的专业测温表UT320系列的说明书中是这样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热电偶是有二种不同金属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电动势的一种感温元件,不同种类的热电偶在同样的温度下产生的 ...

你好,普通的万用表如果要测大于250摄氏度时,需要把k型热电偶换成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普通的万用表如果要测大于250摄氏度时,需要把k型热电偶换成什么呢? ...

k型热电偶测温范围-200一一+1350℃,不用更换,所不同的是你要测什么物质,如果要测火焰温度就需更换耐烧的高温编织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k型热电偶测温范围-200一一+1350℃,不用更换,所不同的是你要测什么物质,如果要测火焰温度就需更换耐烧 ...

好的谢谢,也就是说万用表随机器配送这个k型探头是可以测大于250摄氏度的温度,但是探头外面那层(应该是玻璃纤维)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