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索尼蓝光DVD BDP-S485 播放机封闭式机芯清洁激光头

楼主(2021-12-11):
近来陪伴许久的索尼蓝光DVD BDP-S485 有些读碟不畅了,估计激光头有些脏了或老化了,找了个时间拆开先清洁下激光头再说。

主角 索尼蓝光DVD BDP-S485

拆下两边和后面的5颗螺丝,打开盖板

可以看到该机采用的是封闭式机芯BPX-6,该机芯的好处是不易进灰,可以较长时间的延长DVD激光头的使用寿命

在通电状态下,弹出托盘,断电,取下图片面板,千万要小心,不可蛮力!

再将托盘轻轻推回机芯,再拆掉图中3条连接带,一定要注意轻点拆,大的有卡子的,需先松掉卡子才开拔出连接带。

卸下图中4颗固定螺丝。

这时可以将机芯从机器中取出。

卸掉机芯面上两侧的固定螺丝。

再脱开机芯两侧的卡子。

取下机芯保护壳,整个机芯就暴露在面前了。

来张激光头的特写,该机芯是双激光头,小的那个是BD物镜,用于BD光盘信息的读取,大的那个是DVD/CD物镜,用于DVD/CD光盘信息的读取。

小心清洁好激光头,按原顺序反向安装好所有的部件,检测无误,开机正常,放入碟片,有些读盘困难的碟片的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清洁激光头顺利完成,OK!

网友:
现在,碟子都很少了。做工非常好

网友:
这个机器的做工没得说!

网友A:
你这是拆,那么激光头怎么清?酒精擦拭,毛刷清扫,还是其他?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拆,那么激光头怎么清?酒精擦拭,毛刷清扫,还是其他?谢谢

我估计他是用清洁剂直接用棉签之类的清洁激光头表面灰尘就算了,应该没有拆开激光头里面清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他是用清洁剂直接用棉签之类的清洁激光头表面灰尘就算了,应该没有拆开激光头里面清洗的。 ...

估计也就是这样吧

楼主:
统一回复下,拿棉签蘸纯净水清洁的,建议不要使用酒精一类,另外擦拭的时候尽量轻些,以免损伤激光头线圈变形。谢谢

网友C:
只清洁物镜表面那叫糊弄鬼子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清洁物镜表面那叫糊弄鬼子兵

清洁物镜表面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能立杆见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