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ag空气传导耳机 A11S PRO评测:音质不一般,音质更给力

楼主(2021-12-11):
【前言】
在体验 sanag 骨传导 A11S PRO 之前,已经体验过多款骨传导耳机,对骨传导的原理也有一定的了解,骨传导耳机的原理是将声音转化为不同频率的机械振动,通过人的颅骨、骨迷路、内耳淋巴液传递、螺旋器、听神经、听觉中枢来传递声波。骨传导耳机的优点便是用户再也不必把耳机头塞入耳朵了,这样可以避免耳朵肿胀感。不过骨传导耳机也是有缺点的,那就是大部分骨传导耳机的音质表现一般,因为颅骨传播损耗要比空气传播损耗大。而这次上手的是由sanag 空气传导耳机 A11S PRO,该耳机采用了波束成形技术进行定向传音,并采用了 sanag-Acavity 声学结构腔体,相对于普通骨传导蓝牙耳机,sanag 空气传导耳机 A11S PRO 体验达到了 HIFI 级别。

【开箱】

与大部分蓝牙耳机的包装盒设计类似,sanag 空气传导耳机 A11S PRO 也采用了方盒设计,包装盒正中央为产品配色图,虽然在售的配色有四种:黑色、白色、黑红、白蓝,但是这四种配色在包装盒上并没有做严格区分。

包装盒左上角为 sanag 的 LOGO 标识,同时还有一个字母 a 和 s 相互嵌套的图形 LOGO 设计。

在包装盒的右下角标注了两个产品卖点:防汗、骨传导。

包装盒的背面贴有产品信息参数表:产品名称、产品型号、产品重量、蓝牙距离、喇叭频响、电池容量、外观尺寸等。

包装盒采用了天地盖盒打开方式,由于包装盒没有拉手,所以打开包装盒时,需要上下晃动几下才能打开盒盖。

【细节】

这次入手的是黑红版本,这种配色与之前我使用的佳明手表非常相似。sanag 气传导 A11S PRO 外观造型与市面上的其他骨传导耳机也差不多,两个耳机听筒+两个芯片模组。

与其他骨传导耳机不同的是,在左侧耳机面板上有一个多功能按键,在开机状态下,双击多功能按键,耳机可以在 TF 卡模式和蓝牙模式之间转换, 并且伴有“Card mode”或者“Bluetooth mode”提示音。与功能键同一侧的芯片模组块内置了耳机电池,在模组块外侧印有 sanag 的 LOGO。

右侧耳机面板并没有物理控制按键设计,耳机主体同样采用了钛合金材质,整机上手后的第一反应便是非常轻便。与电池仓模组块对称的物理按键控制区域,物理按键模组块外侧并没有 sanag 的 LOGO 设计。

在物理按键模组块内侧标注了耳机产品型号、充电参数、产地等,其中充电功率为 5.0V?200mA。

sanag气传导A11S PRO只有两个按键,之所以只有两个按键,是因为音量减/上一曲键二合一,开关机/音量加/下一曲三键合一,在按键设计方面可谓是精简地不能再精简了。

通过这两颗物理按键可以进行8种逻辑操作:关机、开机、接听电话、挂断电话、拒绝来电、播放或暂停音乐、切换上一曲/下一曲、音量加/减。至于每一种操作逻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由于控制按键数量并不多,所以当用户熟练各种操作逻辑后,完全可以单手盲操。

在关机键的旁边有一个Type-C充电接口,这个接口除了充电外,还有数据传输功能。

耳机所谓的黑红设计,主要是耳机面板部分采用了黑色配色,而耳机的颈圈部分则采用了红色配色,黑色与红色形成了鲜明的撞色。

耳机全机机身采用了高强度钛合金,可以承受 10000 次往复测试,任意弯折拉伸不变形,柔性可塑却也更强悍。

【配件】

在配件方面,比较特殊的算是OTG转接头,OTG转接头这个配件并不会在其他耳机产品包装中出现,有了这个转接头就可以使用U盘拷贝歌曲了。

随机赠送的产品使用说明比较简单,对于经常鼓捣耳机的用户来说可以略过学习过程,对于小白用户来说,还是需要仔细阅读说明书中的注意事项。

在充电和数据传输方面,采用了市面主流的Type-C数据线,盲插充电,非常方便。

【体验】

sanag气传导A11S PRO采用了高通QCC蓝牙5.0芯片组,支持A2DP/HSP/HFP/AVRCP蓝牙协议,不管是与手机连接还是与音频设备连接后,10米内连接都十分稳定。

在佩戴方面,由于我的耳朵比较大,戴上耳机后感觉可以牢牢地挂在耳朵上,由于主机重量大约为28g,戴上后也没有感觉到有负重感。耳机采用了人体工学设计,多点支撑,即使跑步运动或进行其他大幅度动作,耳机也能够稳定地挂在耳朵上。

颈圈部分并没有与后颈完全相贴,而是留有一定的空间,这样可以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头上的汗液浸湿颈圈部分,甚至可以防止汗液沿着颈圈部分流入到物理按键或充电接口处。佩戴体验升级的另一方面是sanag气传导A11S PRO采用了气传导,相比较骨传导来说,耳朵不会被高频声波振动耳朵出现不适感。

在音质方面,直接使用TF模式测试。耳机采用了Directinal Tone3.0定向传音技术,在加上CVC算法,可有效降低漏音现象,同时还能消除通话回声,提高通话质量。

对于《加州旅馆》这首歌曲中观众的欢呼声、掌声、还有歌手的演唱和吉他的弹奏声,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来,说明sanag气传导A11S PRO声场表现不错,宽广而不压抑,到了高音部门,耳机表现较为均衡,没有出现爆音,sanag气传导A11S PRO的搭载的第二代SAVD-EXtreme数字声音增强技术与第二代sanag-Acavity声学结构腔体对音质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第二代SAVD-EXtreme数字声音增强技术能够动态识别乐曲风格及各元素,恢复压缩时损失的高频信号。

sanag气传导A11S PRO配备了170mAh容量电池,从这几天的实际体验来看还是电量还是比较耐用的。官方表示在满电状态下,可待机10天左右,连续播放8小时,充满电只需2.5小时。如果你不是一个重度耳机使用者,在充满电点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做到三天一充。

sanag气传导A11S PRO另一个亮点就是它自带32GB大容量存储,折合下来可以存放10000多首音乐,并且完美支持WAV、FLAC、APE、MP3、WMA格式解码,所以以后出门只需佩戴sanag气传导A11S PRO就可以了,完全不必担心会出现不带手机不能听歌了窘境。耳机连接电脑后,可以看到TF卡中已经内置了100首歌曲了。

【总结】

经过一周多的使用体验,sanag气传导A11S PRO在造型设计上与其他耳机相比并没有什么异,但是柔性材质的颈挂项圈使耳机挂在用户脖子上,十分舒适;在其他细节方面,实体物理按键不会让用户出现误触,如果熟悉了操作逻辑,完全可以单手盲操;在蓝牙连接方面,sanag气传导A11S PRO采用了高通QCC蓝牙5.0芯片组,在提供优秀的射频稳定性的条件下,还保证了更快的数据传输和更低的功耗;在音质方面,Directinal Tone3.0定向传音技术有效降低漏音现象,试音过程中,声场表现不错,三频表现很均衡;在续航方面,官方表示在满电状态下,可待机10天,连续播放8小时,充满电只需2.5小时,足够轻度耳机使用用户使用一周。

网友:
好看又好用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