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白嫖一个电加热台 拆装LED灯板神器 超级好用

楼主(2021-12-11):
前几天在bl看到可以用铝基板免费打样一个加热台,所以我也试了一下,果然很好用!首先根据铜的电阻率计算需要多细的线和长度,最后做出来和算的差不多,
而且在温度到两百多℃后电阻会变成两倍,所以基本上可以不需要温控,
供个24V电就可以恒温了。刚开始电流很大到8A多,所以电源限流了,
直接上功率足够的会热得更快。接8Ω恒温在110℃左右,接5Ω到170℃左右,全部接可以到220℃左右。

网友:
在哪白嫖铝基板在哪,刚需做一块30w的灯板

网友:
就是啊,购买地址?

楼主:
嘉立创啊

网友:
印象中很像以前见过的电动车蓄电池检测仪,高温膜上面印制弯弯曲曲的电阻丝然后贴在散热器上面然后在经过1只MOS放电,12V放电仪5A放电10A放电,这样可以1只管子就够了。整个仪器是4个12V放电仪组成,

网友:
还能这样玩啊,时间长了铜箔会不会氧化?

网友A:
220°感觉还太好用,拆焊灯珠要400°左右吧

网友:
这算不算煮豆燃豆萁

网友B:
功率不大,热熔又小,纯粹靠惯性上限来恒温,估计只能拆拆5-6cm的小灯板。大点的估计乏力。

网友:
我是白嫖的这个!

网友:
这 越来越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大,热熔又小,纯粹靠惯性上限来恒温,估计只能拆拆5-6cm的小灯板。大点的估计乏力。 ...

可以把4片拼一起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感觉还太好用,拆焊灯珠要400°左右吧

那绿油就废了

网友:
城会玩,低压大电流,利用PCB覆铜电阻,这个如果停电用电瓶也能玩

楼主分享下PCB文件,我们支持你精华帖

网友A:
我找到源文件了,需要的坛友可以私聊。

网友:
看到一双钛合金狗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源文件了,需要的坛友可以私聊。

求一份拆焊台pcb fagedistance@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