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徽盛210车床升级电子挂轮

楼主(2021-12-11):
我的徽盛买来没动过挂轮,看那个表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看视频发现电子挂轮很简单,还能自动走刀,随时可以调节走刀速度,淘宝去本来是只准备买个控制器的,发现有全套改装件,直接买了,今天安装成功

网友A:
能车螺纹,看来性能不错啊

啥时候玩个高难度,车个6角螺母欣赏一下

网友B:
这种电子挂轮车螺纹是不行的,稍有误差螺距就不准了,车螺纹还是应该用机械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子挂轮车螺纹是不行的,稍有误差螺距就不准了,车螺纹还是应该用机械挂轮。 ...

机械的,根本反应不过来的,小东西螺纹都短,转速虽然低,但是一下就过头了……这种能先设置好长度,而且退刀简单,至于精度,本来就是玩玩的工具,谁拿个四千多的机器去玩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车螺纹,看来性能不错啊

啥时候玩个高难度,车个6角螺母欣赏一下 ...

六角的螺母用这个还真可以做到,这个挂轮能分度,分出六个面,用动力刀把六个面铣掉,就是六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六角的螺母用这个还真可以做到,这个挂轮能分度,分出六个面,用动力刀把六个面铣掉,就是六角了 ...

那是铣螺母,不是车螺母

我记得车螺母好像是最低2把旋转刀,还得和主轴有同步旋转才能干,反正小床是不用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铣螺母,不是车螺母

我记得车螺母好像是最低2把旋转刀,还得和主轴有同步旋转才能干,反正小床是不 ...

还不是铣,加工说白了就是要么工件动,要么刀动,多轴系统就是可以同步进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械的,根本反应不过来的,小东西螺纹都短,转速虽然低,但是一下就过头了……这种能先设置好长度,而且 ...

4千的机器干的活也得合格才行。你这个先不说能达到多少精度,就看显示,只到0.01位,就是说,每个螺距就有可能差0.01毫米,10个螺距积累误差就可能到0.1毫米,这样的螺纹能用吗?我干过很多年车工,大家车螺纹都是挂轮来车的,你反应不过来需要练技术才行,当然,你自娱自乐没问题的,成批给别人搞加工就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千的机器干的活也得合格才行。你这个先不说能达到多少精度,就看显示,只到0.01位,就是说,每个螺距就 ...

本来就有挂轮,精度零点零一你要是觉得大,那我没话说了,一般卡尺才零点零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千的机器干的活也得合格才行。你这个先不说能达到多少精度,就看显示,只到0.01位,就是说,每个螺距就 ...

这个不可能有累积的,和机械是一样的方法,只不过挂轮变成了步进电机,然后主轴上有编码器感应转速和距离

网友C:
我也改了,就换了i一次挂轮,满手油,拧来拧去的,干脆花了四百块装上了,就是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了,就换了i一次挂轮,满手油,拧来拧去的,干脆花了四百块装上了,就是好玩。。。 ...

大拖板能倒退的感觉真好

网友D:
不懂的插句嘴啊  那个皮带轮部分是不是该做个护罩挡住金属屑? 时间长皮带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的插句嘴啊  那个皮带轮部分是不是该做个护罩挡住金属屑? 时间长皮带容易坏 ...

这个外面本来就有一个壳子的,原来是齿轮,现在改电机和编码器了,壳子还必须得盖上的,不然机器开不了机

网友E:
细轴上的螺纹建议用板牙

网友F:
机床数控化是趋势,我在80年代就改过CA6140普通车床,用的8080的单板机,苹果II的PC编程,主要用于车各种曲线,当时由于成本高,编程困难就一直推广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细轴上的螺纹建议用板牙

这种就是为了好玩改的,也有使用价值,并不单纯的为了车螺纹,这个还可以分度,和来回自动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床数控化是趋势,我在80年代就改过CA6140普通车床,用的8080的单板机,苹果II的PC编程,主要用于车各种曲 ...

老师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车螺纹,看来性能不错啊

啥时候玩个高难度,车个6角螺母欣赏一下 ...

这个有分度功能划线  六角螺母不讲精度很容易  没难度   就是夹持得看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子挂轮车螺纹是不行的,稍有误差螺距就不准了,车螺纹还是应该用机械挂轮。 ...

丢步才会不准吧  我用的100W伺服电机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