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能4820锂电拆解,自制平衡充

楼主(2021-12-11):
闲置一段时间了,怀疑不平衡,续航短,底部粘住的,试了几次拆不开。刚买的角磨机,刀叉都上了才拆开。平衡充构思很久了,最近试的这款充电宝板充满是4.1V,决定试一下。本想做7路,充两次,板子不够,做5路,冲三次。单接电池,2路灯不亮,单接电源,5路灯正常,接电池通电,之前不亮的有1路电源板炸了,电源线串0.5A保险同时炸掉。换了电源板,单独这一路接电池测试正常,保险起见,把整流桥正和输出正之间的电容都拆了,整体试机正常,明天再充电。结构不太稳定,仅供试验,间隔充电,没有共用线,应该是完全独立的,欢迎探讨。

网友A:
这锂电池有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锂电池有保护板吗

有的,挺大的,没拆开看,不清楚是否带均衡,目前就是把排线从保护板拔下,通过排线充电。

网友B:
楼主的充电板子一致性如何?

我试过好几种,一致性都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充电板子一致性如何?

我试过好几种,一致性都不理想

还没转灯,一会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充电板子一致性如何?

我试过好几种,一致性都不理想

充了近8小时,两路4.1,两路4.15,一路4.2,确实不行,我一开始试的那块4.1,我以为都是4.1,好像有3块4.1,电池反接烧掉1块。这个方案感觉是可行的,电压得挑一下。

网友:
还是正品tp4056截止电压准,4.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了近8小时,两路4.1,两路4.15,一路4.2,确实不行,我一开始试的那块4.1,我以为都是4.1,好像有3块4. ...

如果能找到调节输出电压的方法,这个方案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突然发现个问题,160924发的货,内部编码160925,电池用了两年就不行了,店铺已注销,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一般带均衡的保护板 均衡电流也都很小的
多是快充满的时候开始均衡 通过电阻放电
效果聊胜于无
直接对每一路单独充电最快速

网友:
我用10个剪线5V4A电源做的平衡充,输出端加了小多圈调节4.2和3.65方便三元和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找到调节输出电压的方法,这个方案还是很不错的

可以调整,太麻烦,51k电阻换成47k+10k多圈,先调到52.2k,监视电池电压最大值,4.08V,调小一圈4.09V,再调小两圈4.13V。

楼主:
又买了20片,加原来5片,也没能凑出7片一致的,电池端接可调电源,测11脚电压,最多只有3片一致,2片高1mV,凑了5片,重新做了固定。电源板2片一组的,1片备用,usb短线连接。排线由24号换成22号,不如24号好焊,焊坏1个排针。充电测试中……

网友C:
你这个也太能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也太能折腾了

有想法,换下的锂电,实践一下

楼主:
结果出来了,最后一组充满后过10小时测试,最大4.145V,最小4.125V,整体53.4V,整体用实测1.8A充电器充了约12分钟转灯,电压53.7V,用电子负载2.7A放电至47.8V,放出5.985Ah,最大3.788V,最小3.684V,电池不行了。

楼主:
接着看了下手上拆机的4812,一组电压1.9V,拆开电池无标识,有一节钢壳都裂了,吓一跳!

网友D:
这个钢壳应该是腐蚀,裂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钢壳应该是腐蚀,裂开的。

应该不是腐蚀,底部也鼓了,外皮也鼓了,不确定是安全阀失效还是压根就没有。

楼主:
我有点搞不清了,4812一串串单独充放,3A放到3.6V放出5Ah左右,试了一串放出5.2Ah的,过了几小时放到3.3V放出5.8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