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飞频65w充电器“半残”,暴力切割拆机(AMD100C)

楼主(2021-12-11):
坤兴代工,做工很棒,但是质量不咋滴。。。见到好多人都说坏掉了,我的已经半残。。。当时买的还不便宜,非氮化镓,接近1元1w了

故障现象:插电空载,发热,自身功耗3w。 想售后?呵,店家都跑了

充电器,65w

台钳、橡胶锤轮上了,都不行,想掰着插脚拉出来,结果断了,彻底报废

参数密密麻麻

切!

一条深深凹槽,然后直接撬开

打开,通过硅胶线链接

拉出来

一排高压侧电容抢眼

另外一边是变压器

顶部

坤兴logo,旁边好像是个固态电容,不是电解

拆掉底部铜板,散热+屏蔽

拿掉导热胶,元器件覆盖了一层油,闪光灯怎么拍也看不清字体,眼睛看也费劲

顶部的铜块也拿掉,是个变压器

低压侧也一坨胶

高压侧有个小板,拆掉,好像是emi组件

背面有个黑坨

抠干净,是个整流桥

嗯,好大~

然后就高压直流通向板子。试过80v输入进去,不能用,估计电压还不够高,不然还行改成电瓶车充电的了

网友:
这种方形外壳的,先敲4边,然后对角敲,容易开壳。

网友A:
充电器空载发热的情况,我也经常遇到过。
我手头有一堆(袋)山寨的充电头,其中就有一个头子就是,插电空载几分钟后就热了。在每天晚上10点、11点左右,外壳就热得烫手(也没有任何异常气味、冒烟等异常情况。输出电压也很平稳,没有变低或变高)。
还拆开摸了一下,就是那个三极管(13003开关管)在发热。

用到去年4月份,那充电头终于坏掉了,是输出二极管击穿了。在测试充电器的带载能力时,测着测着突然就坏了(太差了,发热量大不说,还禁不起超负荷)。
接下来发一组图。(外壳、参数需要进我3年前在老站发的帖子去看)
电路板正面,有的零件都比较歪歪扭扭的。

电路板背面

刚捡到的时候,我还特意用力捏了下外壳,壳子较软,不像其他的捏起来捏不动。发热的时候,功率我都没来得及测。
拆这个充电头的链接:点此进入

up主觉得很淦

网友:
坤兴质量这么差?买的65w努比亚氮化镓也是坤兴代工

网友B:
99块2个,当时的神车啊,没想到质量这么差啊,售后也没有了吧

网友C:
这种电源肯定有设计问题才会流出来,便宜论坛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块2个,当时的神车啊,没想到质量这么差啊,售后也没有了吧

是的,店家已经跑了,找遍全网没能找到店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肯定有设计问题才会流出来,便宜论坛的人

大意了,失策了。。。一开始有两波车,第一波是99两个65氮化镓,我嫌接口不够多,然后上了这第二波99两个65普通头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

网友D:
大功率的至少还是买点品牌的吧,坤兴代工有的也是差劲,我拆了两个都是氮化镓器件炸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的至少还是买点品牌的吧,坤兴代工有的也是差劲,我拆了两个都是氮化镓器件炸裂了 ...

唉,当时也是看着坤兴去买的,想着乐视的坤兴充电器做的多棒。。。

网友:
没想到这用料看着实在竟然也这么轻易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空载发热的情况,我也经常遇到过。
我手头有一堆(袋)山寨的充电头,其中就有一个头子就是,插电空 ...

这些山寨充电器我也有好多 以前充话费送手机配送的 都是500ma或者1a的 吃灰 上周用旧手机做了个简单示波仪 于是翻出来测下 波纹大的一塌糊涂 其中一个波纹很小 原来是诺基亚的

网友:
想想还好没有发货,退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山寨充电器我也有好多 以前充话费送手机配送的 都是500ma或者1a的 吃灰 上周用旧手机做了个简单示波 ...

嗯嗯。

字数补丁.vbs

网友:
买的氮化镓用了半个月,坏了去售后,使用至今

网友:
复杂的,容易坏

网友:
当时买了2个 好像还没坏 用着还行吧。就是全部的线都插上 不加任何负载 有一个USB-A的 不能激活QC的快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些山寨充电器我也有好多 以前充话费送手机配送的 都是500ma或者1a的 吃灰 上周用旧手机做了个简单示波 ...

手机咋做示波器?出个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咋做示波器?出个教程?

按这个图做起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