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pb5-5000还是充电宝拆开看看,终于用良心好电池

楼主(2021-12-11):
那天晚上跟朋友出去吃宵夜火锅,上桌留下个充电宝,拾起。

网易云音乐广告

3线

3灯

很脏很恶心

屁股

撬开

打开

海绵胶撕掉,是atl电池。以前用pb2的时候,遇到3、4个鼓包成气球的!!还有鼓包卡死在机器里面的,均为比克电池迪比科电池

胶也多了

拆开

背面是充放电IC

5109

装回去时候发现卡扣爆了很多,没法很好的复原了

然后把单片机IC拆掉吧,免得某一天什么时候又锁了

网友A:
拆了单片机还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单片机还能正常使用吗?

能,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我也第一次拆这个型号

网友:
这充电宝明显不如火锅良心!

网友:
看到桌面的炒牛河了 楼主是去吃潮汕牛肉火锅了吗

网友B:
这三个脚连在一起都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
老大,什么时候给我来一个街电1528s和来电科技的破解那就好了

网友C:
租充电宝然后拆电池划算不给他塞一个蓝颜耳机电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脚连在一起都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了

破解啥,他本来就能用,上桌租的没还。这玩意要破解的再也不去弄了,在另外某个平台,人家让我教方法我没教,人家把我个人信息都人肉爆出来了,怕了。不能用就拆电芯!不去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租充电宝然后拆电池划算不给他塞一个蓝颜耳机电池进去

我看刑

网友C:
开盖无损,拆装不断电,配重重量精准,谁知道

网友:
里面还行,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啥,他本来就能用,上桌租的没还。这玩意要破解的再也不去弄了,在另外某个平台,人家让我教方法我没 ...

不是吧,,还有这样的人,,有本事人肉别人还不如自己去破解,都不是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啥,他本来就能用,上桌租的没还。这玩意要破解的再也不去弄了,在另外某个平台,人家让我教方法我没 ...

可以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盖无损,拆装不断电,配重重量精准,谁知道

那就不太划算了吧,毕竟配重铁也得钱,想精准更麻烦。
再一个这玩意鬼知道循环多少次了,万一你拿个衰减的就要报废的,不是亏大了

网友(2022-05-07):
楼主求指点一下,短接三极管后,有输出了,但是充电宝不能补电,接上电源最后一个灯慢闪,是充电也有锁么?可以把那个长的AK281集成芯片拆了吗

网友:
拆开了居然不改充电口?也真是服气了,准备用完电后丢了还是又拆开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