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C3 ECC有大量的记录 有什么办法抢救一下让ECC记录变0

楼主(2021-12-12):
开好卡的,跑圈能通过,速度还不错。ECC记录很多,
有什么办法抢救一下让ECC记录变0

网友:
ECC增长很正常啊

网友A:
据说是看颗粒,体质.
--

N年前在论坛某锐处买的 2258XT+TLC,, ECC 暴涨一天涨几千几万那种 ,不定时蓝屏.
后来换某商家的 2246+三星MLC ,ECC 一天涨几十吧,用了两年多没出大问题.
再后来换某奈的 2246+MLC ,用了一年多,同样没毛病,ECC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看颗粒,体质.
--

各种说法都有,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只能看天意了。

楼主:
有的盘就是没有,有的ECC一直涨,好不好用估计只能看天意了。

网友:
正常用没出错就不必管它,记得以前2246EN+15106,就会有ECC增长的毛病,但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
ecc严格一点跑RDT或者能缓解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盘就是没有,有的ECC一直涨,好不好用估计只能看天意了。

ecc没有的不一定是没有,有的是固件策略没配置ecc监测,有的是固件适配上的问题,有的是工具可以设置ecc始终为0(同样有的工具也可以设置坏块计数始终为0,就是实际有问题时也是会记录但是不会显示出来)。

ecc不必太在意,很多盘到坏掉,ecc都始终是0的,有的盘几千万的ecc计数了都正常用不出错。真正稳妥的就是高温老化测试,测试后数据校验不报错就可以放心用

网友:
2246en+8贴7s2f 开26频率涨ecc,一直降到18才稳住,不知道是不是频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