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端 为什么要并联3W的电阻 R47 , 他的温度特别高 可以拆掉么?

楼主(2021-12-12):
请问各位,这里的电源输入端 为什么要并联3W的电阻 R47 , 他的温度特别高  可以拆掉么?
谢谢!

网友:
问设计者吧,看着费劲不懂。

网友:
这这电源可能是南极考察站或者航天飞机上用的,担心电源温度过低,要给电源加热。

网友:
应该是输出吧,和pc电源一样,避免空载,输出检测不平稳

网友:
使电压波紋度更小,如果电源质量好,拆了问题不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你得说说这是个什么用途的电路,不会是你自己杜撰的吧?

网友:
输入端并电阻是拔插头以后给高压电容放电防止电到人的

网友:
那个是泄流电阻,功耗1.4W,可以加大阻值,500以下应该都可以。

网友:
线性电源里也有这个电阻,一般是510欧左右,你这个电压低,阻值小点也无大碍。如果嫌1.4W太烫了,可以换稍大点的阻值,比如100欧200欧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说这是个什么用途的电路,不会是你自己杜撰的吧?

mackie MIDI控制器的电源部分

楼主:
mackie  控制器的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