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美光固态硬盘M600实物拆解(512GB/1TB)

楼主(2021-12-12):
评测打机环境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题外话

      近期我又给评测主机升级了,上次是更换酷冷至尊850W金牌全模组电源,这次是更换固态硬盘,取出了美光M600固态硬盘。主要还是机箱内部线太多了,一直想换M.2固态硬盘,体积小又省事。其实不换也可以,只是后续的机箱清洁维护会很考验技术和耐心。
      在我几次电脑上门维护的路上,有想过要换英睿达P5、威刚SX8200PRO、铠侠RD20、三星PM981A等等……想来想去,又到华强北找认识的供应商询问一番价格后,决定要了这款固态硬盘:三星PM9A1。还是用闪存老大哥三星最新的产品吧,拿货价还能接受,也不在乎是不是矿盘,就是质保只有一年。

      这次是直接要了一个1TB和一个2TB,以替代原先的512GB和1TB的美光M600固态硬盘,这让我想到了在更换M600之前用的还是240GB和480GB的英睿达BX300,每次都是两个硬盘的容量翻一倍。
      新固态上机,加上一顿系统软件相关折腾一整天,总算保住了我的评测用Windows8.1和Windows7系统,自己有维护工具就是好,省了不少事!主板也带有两个USB3.1Gen2接口【1A1C】,这样后边可以测试更高读写的存储了。

三星PM9A1双容量合照图

这款固态硬盘其实就是980PRO的OEM版,芯片方案如下【1TB&2TB】
主控:三星Elpis
缓存:三星LPDDR4 1GB/2GB
闪存:三星3DV6-136L TLC 256Gb/512Gb
片选:8CE
晶片:32die

折腾完后,它们的固态信息如下

事实上,因为我的主机配置还不是现在主流配置,所以新固态是不能发挥全速的,也只有970EVOPlus的读写水平。若不是要有做评测用的两个系统,早不用这配置了。

楼主:
进入正题

美光M600这款固态硬盘有四种规格,四种容量,都是SATA协议,有品牌定制版。规格如下:
①2.5inch【128GB、256GB、512GB、1TB】
②M.2-2260【只见到128GB】
③M.2-2280【128GB、256GB、512GB】
④MSATA【128GB、256GB】
但我目前手里的只有2.5inch和M.2-2260这两种,M.2-2260规格的装进了小主机做家庭娱乐用。所以,只能拆解的就是2.5寸了。

合照

512GB近照

1TB近照

这款固态硬盘用的是边缘卡扣进行外壳合并的,每个边都有。

一个一字精修螺丝刀就可轻松拆解!还可以解决很多拆解时的麻烦。

在两个外壳缝隙处慢慢的挑,三两下外壳就会慢慢分离了。给点耐心,就会成功!

这芯片板是怎么固定的?其实只有一颗螺丝,剩下都是柱子来凑,图中的柱子在对角也有一个。

楼主:
芯片板合照【左512GB右1TB】

512GB芯片板特写

1TB特写

外壳合照【左1TB右512GB】

外壳也做了一些防护,减震棉上边有导热片,能导热又减震。背面壳贴了一张黄色塑料纸,可以保护芯片。

楼主:
芯片方案
主控型号:迈威(Marvell)88SS9189
缓存编号:美光D9RLT【料号:MT42L256M16D1GU-18 WT:A(LPDDR2,512MB),1TB版有两颗】
闪存编号:美光NW662【料号:MT29F512G08CKCCBH7-10:C】
闪存工艺:16nm(L95B) MLC 128Gb(2CE/4die)
闪存片选:16CE【512GB】、32CE【1TB】
闪存晶片:32die【512GB】、64die【1TB】

标称读取:560MB/s【全容量】
标称写入:400MB/s【128GB】、510MB/s【256GB、512GB、1TB】

看起来挺豪华的,还有掉电保护的电容,虽然不是钽电容。这是2014年的产品,传统MLC就让它过去吧。以前我很注重MLC以上闪存颗粒,现在,搭载TLC闪存的三星PM9A1都换上了,我也该改变在闪存产品上的一些观念了。

网友:
围观壕,我连个120G的都舍不得买,只想买个16G的做系统盘....

网友:
DIY自用,谁不想用好点的颗粒?除非不再DIY了,不然还是用MLC的

网友:
proliant microserver gen10 plus

网友:
M600的1T固件存在致命问题 镁光已经放弃治疗 这盘基本就是拆颗粒的命

网友:
赏心悦目的做工,可惜固件存在致命问题!正如527945545说的,就是拆颗粒的命

网友A:
上个月底买了块M600,固件是MU03,最问这个版本的固件怎么样?

网友:
拆颗粒做优盘不错

网友B(2024-01-15):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底买了块M600,固件是MU03,最问这个版本的固件怎么样?

不稳定,升级MU05固件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升级MU05固件好一点

买了两个都升级到了MU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两个都升级到了MU05

MU05固件速度看下一楼

网友:
MU05固件速度如图(测试平台:联想昭阳K29 CPU:i5 3380M(未睿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