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P 6633B直流稳压电源拆解

楼主(2021-12-12):
应该是当时做数字电源最好的公司。

网友:
看起来是个老货...

网友:
还能用啊

网友:
输出电流有点小

网友:
贵在精度高

网友:
这精度简直是做了个台式万用表

网友:
这货的 胆电容 容易坏  我的6632B 坏了好几次了

网友A:
vfd屏显,效果我认为至今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vfd屏显,效果我认为至今无敌。

容易老化暗淡

网友B:
电压电流表比我的9205分辨率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表比我的9205分辨率都高

价格也比100个你的9205都高

网友:
还是6632系列实用些。

网友(2022-01-11):
DSP+FPGA,高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