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装修省点钱,自己动手做瓷砖美缝

楼主(2021-12-12):
最近装修,到了铺砖的时候,瓦工师傅问怎么铺?是勾缝还是美缝?说实话,这一问还真把我问懵了。

一问才知道,勾缝就是用白水泥等填料填充瓷砖之间的缝隙,优点是价钱便宜工艺简单,铺砖的时候就一起做了,而且装修套餐里也是勾缝。缺点就是时间长了容易发黑,污染,看着难看。再说美缝,这个装修套餐里不包,需要另外收费做,具体就是铺砖的时候把砖与砖之间的缝隙留的很大,然后用专门的美缝剂灌进去填充砖与砖之间的缝隙,这种填充剂是树脂的,不仅耐水耐脏耐霉,而且固化后表面光滑不沾污垢,看着好看,缺点是要单独施工,比较繁琐,价格比较贵,要额外付费。

这就是勾缝的瓷砖,时间长了发黑了很难看

思来想去,既然是新装修,那就美缝吧,这也好看,后来砖铺完了,墙也刷了,工长告诉我说可以开始美缝了,如果找他们做,也是从外面找人,包工包料30大洋/㎡,算是墙面地面大约50㎡。

之前在网上了解美缝相关资料的时候看到美缝工艺很简单,完全可以自己动手,想着这点小事不是很难,正好最近不太忙,自己动手干吧。

购买的美缝剂,所谓美缝剂,实际就是环氧树脂的一种,一瓶美缝剂由一瓶树脂和一瓶固化剂组成,送一个特制的喷头,这个喷头里面有一个螺旋型的结构,这样在使用时,树脂和固化剂自动就混合了

美缝用的胶枪,和一般打密封胶的胶枪原理一样,只是这个有2个活塞

这是需要的工具,除了美工刀是自己的,剩下都是买美缝剂送的,一把铲刀,一个刮棒,一个阳角刮板,一个阴角刮板,一个锥子,最好还能准备吸尘器、扫帚、毛刷、手套

说干就干,开始动手
目标是阳台,尺寸大约2米*1米,铺设的是木纹砖。美缝之前,先要清理砖缝之间的垃圾,装修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尘、粉、土等碎屑积在缝隙里,要把它们全部清理干净,否则会影响美缝剂的填充,用专门的清理锥配合吸尘器进行清理,对于浮土,吸尘器就可以把它们清理干净

对于较硬的铺砖时不小心进去的水泥,用这个锥子把它清理掉,注意,清理的时候一定要顺着缝隙来回刮,就像犁地一样,千万不要向两侧摇摆,否则会损伤砖面(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刮出来很多碎屑,用吸尘器可以把它们都吸干净

这是清理完的样子,有些水泥实在很硬,只能这样了

清理完后,为了避免美缝剂污染周围砖面,用美纹纸沿着缝隙铺满,做为保护

下面可以开始美缝了
美缝剂和常见的密封胶相似,需要用胶枪把它挤出来,不同的是,美缝隙剂是双管的,一管是树脂,另一管是固化剂,两者通过前面的喷嘴进行混合

向外挤美缝剂,注意前面一开始是还没有混合均匀的,这部分要丢弃不要,可以看到,刚挤出来的美缝剂还是透明的,这是固化剂,到后面混合好的美缝剂才流出来

然后就可以开始填充缝隙了
对于这种较宽的缝隙,一般胶枪角度和地面可以大一些,我觉得60°左右毕竟合适
最重要的是让美缝剂彻底,完全把缝隙填满,要比地面稍高一点点
总之,胶枪和地面角度不要太小,45°-60°为宜,根据填缝情况自己把握

然后顺着缝隙边挤边移动,深的缝隙要确保深部填满,浅的地方要注意不要太多
对于深的缝隙,如何判断是否深层填满了呢?
我的经验是遇到很深的缝隙,可以把胶枪和地面垂直往里打,什么时候发现有美缝剂从两边缝冒出来了
就说明填满了

不得不说,这个灌胶是最耗时耗力的工序了
这么个小阳台,花了大约1.5h才填完美缝剂
这是填好的美缝剂

下面,该重要的一步了:抹平
如果像刚才那样填完了胶就不管了,那等美缝剂干了之后也是坑洼不平的非常难看
因此,还需要进行抹平,抹平有2个作用:一是抹平后为了美观,二是让美缝剂填充均匀,彻底填满缝隙
这不就是美缝的意义嘛
抹平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一端是两个钢球的刮棒(一般买美缝剂会送)
还有准备一块废纸板,不管是废纸板、废木板还是废瓷砖,只要是块板就行
开始抹平,根据缝隙宽度用钢球抵住缝隙往一个方向刮除多余的美缝剂
注意,不要来回刮,要顺着一个方向刮
干这一步,记得一定要戴手套,否则手上黏糊糊的可不好受!

刮一刮,废纸就可以上场了,
因为刮棒会刮下来很多多余的美缝剂,废纸板的作用就是清理刮棒
刮一段,就把粘在刮棒上面多余的美缝剂刮到废纸板上
请注意这一步需要随时保持刮棒清洁

对于这种转角,一定要多刮几次,保证沟平,没有多余
我喜欢先转弯着刮,然后直刮几次,可以抹出很均匀、漂亮的丁字路口

美缝剂是自己花钱买的,丝毫也不能浪费
这不,有些缝隙深的地方没有填充满,一抹平就露出来了
用刮棒蘸一些废纸板上的多余美缝剂把它填上

不要怕抹到外面,外面有美纹纸保护着,即便漏出来后期固化后也能铲掉

所有缝隙刮好后,估计也累的够呛了,这时候,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站起来活动活动,收拾收拾清洗一下工具,我们等半小时左右,让美缝剂表面凝固一会。然后,就可以撕掉美纹纸了,其实不等也可以,直接撕也没有问题,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刚抹平的缝弄坏了,在撕纸之前,一定一定要准备一个较大的垃圾袋,因为会撕下来很多沾满美缝剂的纸胶带,一不小心就弄的到处都是美缝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全部撕掉,这是抹平、撕完美纹纸的效果

至此,美缝工作就基本结束了,就静等美缝剂凝固吧
这时候注意千万别让人踩了,我都是下班等工人走了开始弄,告诉工人哪里要做美缝
这样一晚上基本就凝固了,第二天即便有人不小心踩了也不至于出现大的损坏
按说明书所写,3-5小时左右表面凝固,24小时基本凝固,72小时完全凝固
如果温度较低,固化时间会延长。

过了24小时,还有一点收尾工作要干,铲胶,这个工作,是为了将少许残留的多余的美缝剂铲掉,虽然有美纹纸保护,但仍然会有少量美缝剂流到外面,用专用铲刀也行,用油工铲子也行,总之,顺着地砖缝隙方向,把表面多余的美缝剂残留铲掉,不用担心铲坏砖,如果着铲子能把砖铲坏了,那请找瓷砖厂家索赔

因为之前有美纹纸的保护,很快就铲干净了,扫走铲下的碎屑,完工!
可以让施工队安装踢脚线了,看看效果还可以,自己动手肯定赶不上专业的美缝施工,不过,谁没事天天盯着地板缝隙看呢

至此,阳台地砖美缝工作宣告结束,下面开始厨卫墙面美缝工作。

楼主:
下面开始厨房墙面美缝工作
一个小小的厨房,已经完成了水电改造,瓷砖铺贴

为了美缝,瓷砖间隙留的比较大,是2mm的

购买的美缝剂,瓷白色

和整地板一样,先要清理砖缝中的渣滓

相比地上的木纹砖来说,墙砖更难清理一些,先用锥子反复犁,然后用吸尘器吸

吸不干净的,再用毛刷扫

清出来一堆渣滓

清理完成后,开始填充美缝剂,和之前一样,丢弃刚挤出来没有混合均匀的

开始美缝剂填充
和地砖不同,墙砖的缝隙要么纵向,要么横向
不像地砖那样垂直地面美缝剂可以自己往里面流
因此,美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胶枪的角度,各种角度都尝试一下,
总有几个方向可以顺利把美缝剂都填进去
这次,没有贴美纹纸,直接填充

全部缝隙填完美缝剂后,还是用刮棒抹平

抹平后,静待24小时等他干,干完了就可以铲了
光面的瓷砖,用利刀去铲,对于转角部位,先用美工刀划一刀,然后可以铲的很漂亮

最后完成的样子,地上的地漏也顺手给填上了,整体看起来还挺漂亮

最后总结一下:
Q:自己动手和请人施工相比,成本如何?
A:买美缝剂+美纹纸花费约¥600,请人施工50㎡*30约¥1500

Q:时间花费几何?
A:极其费时间,还累,关键是这活快不了,不算固化时间
50㎡包含地板+厨房墙面地面+厕所墙面地面用了大约24h
都是间断干的,今天干点,明天干点

Q:难易程度如何?
A:不难,细心即可

Q:美缝剂干了好铲嘛?
A:好铲,美缝剂和瓷砖不浸润,即便粗糙的木纹砖也是,后来弄屋里的木纹砖都不贴纸了
干了一铲就掉,墙面光面砖更是如此。

Q:美缝剂干了什么样?
A:类似电子灌封胶,特别是那个白色的美缝剂,让我想到了白胶,但是它固化后要比白胶硬
24小时左右还稍有弹性,72小时后硬的跟石头似的,不过用铁器去划肯定能划出痕迹。

Q:不小心弄到手上,衣服上怎么办?
A:最好别干这事,弄手上没事,就是黏糊糊的,用肥皂可以轻松洗掉
弄衣服上了很麻烦,千万别擦!一擦就全进纤维里面了!
趁着没固化用无水酒精可以洗掉,如果干了,大块的可以抠下来,蹭的那种痕迹就弄不掉了。

Q:会不会一边施工一边就干了?
A:完全不用担心,没那么快,我都是打完一管再去抹平
这货要固化得好几个小时才行。

Q:胶枪是否通用?
A:似乎是通用的,地面和墙面用的就是不同品牌的美缝剂
一把胶枪都可以装。

Q:我需要多少美缝剂?
A:这要看缝隙大小了,我这个砖缝2mm的,这么一个小阳台,用掉一管整
总之,感觉美地板比美墙砖要费料。

PS:干完了自己觉得其实地板没必要美缝,直接砖与砖之间不留缝贴上勾缝完事,没事谁天天盯着地板看啊
还有就是美缝地板大家觉得费腰,其实大可不必,找个小凳子一坐又轻松又不累,我找的是现场的一桶油漆当凳子
相反,最累的,是美缝墙面瓷砖,因为要一直举着胶枪,时间久了胳膊酸痛。

全文完,谢谢观赏~

网友:
内行人士告诉你PCV阳角条很恶心,并且撸主选的工具其实并不好用...

网友:
这玩意 费腰
包给人家做 ,他按面积算,当你是小砖 他又要乘系数....
所以是个选择题,选择费钱还是费腰

网友:
楼主厉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有乐趣又涨见识,乐哉,图文并茂,详细。赞。

网友:
我的就是包给做美缝的做的20元一平方,一共花了1800多,主要是自己没时间也没那个精力自己做美缝

网友:
美纹纸没有必要,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A:
我家我也是自己做的美缝,腰太累,下次不用这种双组份的了,用环氧彩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我也是自己做的美缝,腰太累,下次不用这种双组份的了,用环氧彩砂。 ...

告诉你吧,这个不算啥,环氧彩砂起码比这个累几倍,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看到做美缝的,还要用水加热一下胶,加热后软化流动性好,可能好挤一点

网友:
我也是自己做的美缝,腰疼费时间,其它都简单

网友:
一学就会,一做就废

网友:
想不到这个抹平还可以等这么久啊,这个胶干的很慢吧?

网友:
自己干放心点,交给别人清理砖缝的时候没这么细心

网友B:
综合看来,省钱费腰,腰关键时候比钱重要。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综合看来,省钱费腰,腰关键时候比钱重要。

综合看来,省钱费腰,腰关键时候比钱重要。

网友:
去年自己做的,除了累腰没啥,主要是省钱

网友:
到处都是化学品,对人有无伤害呀!

网友:
做这个累的一塌糊涂,还有就是别用亚光的美缝剂,时间久了还是卡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