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恒温杯垫 保温 PTC 加热

楼主(2021-12-12):
手头有块几元钱淘的 PTC加热板,说是用来拆LED灯珠的,几块钱买的恒温杯垫加温太慢,拆开后里面是根电热丝,于是想把这块PTC加热板嵌进去。
在面板玻璃上开孔时,玻璃裂了……
手艺太粗糙,大家别笑话……
用个小玻璃壶,泡点枸杞菊花,一个人饮用刚好……

网友:
废品堆里捡了一个

网友:
小心,上个免费的蹄花啊

网友:
浓烈的伊拉克风格。要是漏水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网友A:
电磁炉/电陶炉的面板,不知道好不好钻孔?

楼主用的是拆 LED 的 PTC,用于保温,温度太高了吧,烧水还差不多。

网友:
如果要加热快那就买养生壶吧,折腾这个?这个人家拿来温个奶温个咖啡啥的,我就拿来温茶,55度,16瓦,长期通电,这个绿色难看死了,我正要想买个白色的,正在考虑重力感应还是三挡调温,哪个温度不重要,我原来有个重力的放床头柜太软不容易接通电源,

网友:
门封配对子,什么样的配什么门,lsd拆焊台拆灯珠多好,你拿来强行植入,没事做去洗煤吧

网友:
找点保温棉,把杯子下面围住更节能.

网友B:
冬天到了,做一个发热鼠标和键盘垫子不错。

网友:
平时还能用来拆灯珠

网友:
立创有开源的,某宝有成品卖,几元到十几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电陶炉的面板,不知道好不好钻孔?

楼主用的是拆 LED 的 PTC,用于保温,温度太高了吧,烧水还差不 ...

钻孔要买玻璃钻头才行,某宝多的是,价格也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冬天到了,做一个发热鼠标和键盘垫子不错。

200℃+的键盘垫子,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的键盘垫子,有才

温度会不会太高了。200°。

网友:
这样玩玻璃会炸掉么?一直都想弄怕危险没敢改

网友:
立创开源,5V2A可调恒温杯垫,60度左右

楼主:
用了好几天,感受如下:
1、一壶水要一小时左右才能烧开,用来煮养生茶刚刚好,半天也不会干水。
2、玻璃板子不会炸裂。
3、我是先烧开水,再倒入壶中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