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零件级修水龙头阀芯漏水

楼主(2021-12-12):
家里水龙头稍微有点漏水,滴滴答答的,使劲往轴向压一下就缓解一点。以前也换过阀芯,所以这次就某宝上买了阀芯回来换。
结果买回来装的时候,到最后一步把龙头手柄往阀芯上装的时候翻车了,阀芯的轴太粗,虽然齿数是一样的,就是装不进去。
然后就研究一下老阀芯,看看还有没有救。
老阀芯的轴上有个卡子,取下来,在把轴往轴向顶一下,整个阀芯就出来了。
研究一下发现是轴上套了一个尼龙垫圈有点磨损,磨的薄了点,于是陶瓷阀芯那边的硅胶垫就压不紧阀芯。
新买的阀芯感觉有点偷工减料,拆出来的尼龙垫圈尺寸也不对。还好以前换掉的更老的阀芯还是找到了,拆出来的尼龙垫圈也是磨的比较薄了。我就把两个磨薄的垫圈加一起给装进旧阀芯里,再把阀芯装回去,就不漏水了,还能再用一年。

网友A:
你这水龙头用多少年了?感觉水质不太行啊,那么多沉淀物

网友B:
那个垫圈,淘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水龙头用多少年了?感觉水质不太行啊,那么多沉淀物

用了一年。老楼,管道还是镀锌铁管的。政府刚改了不锈钢管道,水质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垫圈,淘宝有卖!

搜了一下,应该是“四氟垫片”,很便宜,运费贵,酱油贵过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应该是“四氟垫片”,很便宜,运费贵,酱油贵过鸡。

某宝阀芯三块,配件1块,包邮的亲

网友:
提供一个零成本修水龙头阀芯漏水

拆下胶垫,生料带在指尖合适位置绕两圈,放在阀芯内,尽量贴近内壁,塞回胶垫即可

两圈不够就3圈多了太紧

网友(2023-10-23):
阀芯的轴太粗,虽然齿数是一样的,就是装不进去

买东西前要测好参数。螺丝你不看吗?原装4厘螺丝的阀芯,你买5厘的肯定塞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