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拆个tigo金泰克S300 120G 固态硬盘,缩水的越来越厉害了

楼主(2021-12-12):
外观,轻飘飘,不过是铁盒子

拆开。。。qfn封装主控RTS5733

flash用软件读出来id是AD5E28221090
海力士TLC,像是两颗H25QFT8A1A8R
量产软件看不到坏块,smart里面坏块47个,还行?

最后,看到螃蟹,加导热贴

测速忘了截图了,大概300/200 4k只有20左右的样子

网友:
不怎么样,很山寨的样子

网友:
踢狗硬盘,给旧电脑升级速度用还行,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7年前380发货价买的金泰克S500,现在还在用。

网友A:
忘记说了,我这个不是铁壳是铝的。选择买它是因为大约20年前买过它家内存条128M的,终身保修,觉得还行。

网友B:
我去。不如直接做成u盘大小。

网友:
现在还是diy最靠谱,自己选主控板和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不如直接做成u盘大小。

已经有了,所说是江波龙的产品,黑胶SS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去。不如直接做成u盘大小。

就算做成U盘大小,也还是要套一个壳子,要适应2.5寸硬盘的安装位,不然会空出来一块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做成U盘大小,也还是要套一个壳子,要适应2.5寸硬盘的安装位,不然会空出来一块位置 ...

那还不简单 直接DOM-SATA直插

网友:
TAHTKG开头是海力士颗粒
TAYTKG开头是长江颗粒

网友:
现在都塑料壳了,用卡扣,螺丝也省了。。。。

网友:
应该就是sdp,类似udp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我这个不是铁壳是铝的。选择买它是因为大约20年前买过它家内存条128M的,终身保修,觉得还行。 ...

128M成废品了,终生保修就是句空话,厂商拿捏人心啊

网友:
螃蟹主控性能差,缓外一条虫,而且固件不稳定,就算开卡开好了也随时可能掉固件

网友:
将就用吧,不减料没钱赚了,必竟已经这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