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费阶梯又改了 高峰时间要1元了 利用晚间3毛电费冲电池

楼主(2021-12-12):
利用晚间0点到8点的3毛电费充电池 ,给48v电瓶 ,再用逆变器220v给电脑用 , (其他设备不考虑,主要是电脑白天常开,功率大概在100w),
能帮我算算这样能省电费吗 ,电费公式还有充电器逆变器的效率什么的不会算.谢谢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 省下的电费 回不了电池和逆变的本

网友:
考虑一下逆变器效率问题,,,,,

网友A:
什么地方电价这么贵?我这边第三档也才0.85,用的多了还可以1600元买4000度一年。

网友:
电脑都用低电压,干嘛要逆变220v?,台式电脑12v 5v 3.3v 笔记本19v-20v

网友:
如果设备不要钱,肯定是合算的,效率60%应该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方电价这么贵?我这边第三档也才0.85,用的多了还可以1600元买4000度一年。 ...

上海 这个月开始实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海 这个月开始实行的

应该不是居民用电吧

网友:
你这想法跟前两天刷到的一个视频类似,那个里面的砖家就提议以后的电动汽车和充电柱都设计成双向的,这样就可以实现在A处用国家电网来充电,在B再把电卖回给国家电网,来构建集约型社会。
然后评价区就有人说了类似你这种晚上谷价充电,白天峰价卖电的玩法,但我觉得这想法很扯,先不说这交直流来回升了降,降了升的损耗,单是这么折腾导致的电池寿命减少,估计就会导致宁德时代和BYD的产能跟不上了吧,另外如果这办法可行,我感觉也不用去卖整车了,直接光买电池包跟充电桩,堆叠起来像挖矿那样搞私人电厂貌似更省更赚钱
不过5楼的说法也对,如果只是单纯的带动主机或是笔电,完全没必要再拿逆变器给变回去,直接用相应的稳压降压电路给他们供电就行了,类似于光猫路由用的那种小备用电源,平时浮冲,停电时直接直流供电就完事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 省下的电费 回不了电池和逆变的本

如果电池和逆变不要成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方电价这么贵?我这边第三档也才0.85,用的多了还可以1600元买4000度一年。 ...

1600元买4000度电?这是哪里,也太划算了吧!
我们这边第一档就得五毛五。

网友:
自己搞个抽水蓄能电站得了,而且有概念用卷扬机拉起放下混凝土块的简易版蓄能电站,电机转换效率高,势能也不会有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居民用电吧

就是 居民电  早上8点到12点 1元, 12点到17点 6毛, 17点到21点还是1元

网友:
那夏天怎么办 你能不开空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海 这个月开始实行的

上海那倒不贵,毕竟收入都是我们这边的几倍了

网友:
台式机专门有12v几百瓦转pc供电的,几十块钱一个,加智能风扇。我原来安装软路由就用那一种,不要用逆变器,或者干脆换主板接口就是12v供电,显示器也用12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那倒不贵,毕竟收入都是我们这边的几倍了

上海也不是个个有钱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 居民电  早上8点到12点 1元, 12点到17点 6毛, 17点到21点还是1元

好不容易把烧柴做饭,改成电炊,正是居民生活用电高峰,就涨价,看来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了15点吃最好,还是大力鼓吹用燃气

网友:
大概计算下,电脑开机时间,除去夜间低谷电价8小时,白天开机约16小时,100W的功耗,大概需要1.6度电。
1.6度电,1.6*(1-0.3)=1.12,大概每天省1.12元。
考虑到损耗,电池用48V50AH的。理论大概2.4度电。海鲜市场4850的电池大概10张红钞,1000/1.12=892天。
只算电池的话,892天,也就是2年半才能回本。再算上逆变器或者其他设备,怕是3年以上才能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