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ROSE拆解:拆个东拼西凑的城安雷达感应应急灯。

楼主(2021-12-12):
单位楼道里换下来的。没有灯罩,就剩个底盘和内脏。

光控+雷达感应+停电照明。

应急灯部分指示灯。

底盘里面的贴纸。

12W的LED灯板。

灯板固定在各种模块上面。

拿掉灯板以后,肉还不少啊!

光控+雷达感应模块。

停电应急灯模块。

应急供电电池。

通电试了下,指示灯都亮。但是灯板不亮。

灯板220V内置驱动的。测了下灯板接口的电压正常。

拆了灯板。

驱动

黑了两个LED。

这个LED是暖白的,手里没有。只好找了两个正白换上。

把别正白的LED和其他LED的位置换了一下。不然一堆暖白LED中间搞出两个正白的,看着别扭。
换好后通电,亮了。

测了下灯板,9W左右。

强迫症索性把四个角都换个正白的LED上去。

这个电池比较神奇了。
看外皮印的字,Ni-cd 镍镉电池。型号AA 3.6V。但是这体积明明就是个18650。
18650的镍镉电池倒是有,但都是1.2V的啊!

测了下电池电压,绝对的锂电池,没跑了。

扒皮看看,负极居然直接焊在侧面。。。省了3cm导线?

拆机货没悬念。

雷达感应模块。

mx8098热释电红外控制IC

应急灯模块

TGB008应急灯专用IC。

网友A:
18650怎么点亮的 220灯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怎么点亮的 220灯板呢

升压啊!

网友B:
升压啊!

这升压升的有点猛

网友C:
应急灯竟然用拆机货,这厂家不怕事大啊

网友:
果然是能节省就节省了,厂家真的把利润做到最大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啊!

卧槽  4.2升220吗懵逼  那意思那个长条就是升压模块了

网友D:
升压的可能性不大,一般的应急灯也就点亮几个LED,那个变压器及外围电路,估计是降压给锂电池充电用的,你研究一下电路,看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的可能性不大,一般的应急灯也就点亮几个LED,那个变压器及外围电路,估计是降压给锂电池充电用的, ...

正确。拆过类似的,应急时就几个LED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啊!

这升压升的有点猛

你听说过1.5v干电池升到220v的没?曾经还有人讨论过

网友:
再等会温总要到了,温总是肉丝的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压的可能性不大,一般的应急灯也就点亮几个LED,那个变压器及外围电路,估计是降压给锂电池充电用的, ...

灯板全亮!断开220V后,灯板电压还是220V!

网友:
第一眼就感觉那个镍镉电池不对劲

网友:
捡一得三,灯板+雷达+逆变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不错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板全亮!断开220V后,灯板电压还是220V!

这个……
难道这个简单的电路做到了充电+逆变一体

网友:
雷达模块是多普勒效应的吗?

网友:
这电池是特色啊,哪来那么拆机货

网友:
升压升的有点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急灯竟然用拆机货,这厂家不怕事大啊

百年不遇的用一次,没有啥。真的发生火灾楼都烧没了。谁还管应急灯着不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