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不同营运商,双叠加,最稳定,最有效,的方式只要有一条线路支IP6

楼主(2021-12-12):
我用的是双线联通和移动,一路由器拨号,一电脑拨号,不用复杂设置,就可以实现双线叠加,稳定高效叠加下载上传。

路由器拨号这条线路,电脑端改为IP6接入,就是线路网卡属性里的IP4去掉,只留IP6支持。另外一条电脑或路由正常拨号,线路网卡去掉IP6支持。

这样电脑出去的只有一个IP4和IP6地址,所有网站和链接都不会冲突,网银,QQ,之类不会容易掉线,

京东,淘宝之类不会经常跳出验证码,游戏也是流畅不卡顿,响应速度也跟单线一样。

以上的冲突和重新验证都是应为你改变了经常访问的IP地址,所以会要求重新验证。

就这么简单,不需要设定复杂网络,跳跃点等,且很难使用。

网友A:
没用,跃点优先级不一样,v4的永远走v4,v6的地址目前app和程序支持的不多,你需要的是sdwan,软件定义wan,目前企业级路由都开始支持sdwan概念和实现了,可以设置来源优先,网银和购物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跃点优先级不一样,v4的永远走v4,v6的地址目前app和程序支持的不多,你需要的是sdwan,软件定义wan ...

我的意思是叠加,上传下载能稳定简单叠加,其他网络应用正常,正常我们设置双线叠加,都要设置跳跃点,跳过来跳过去很容易出现,验证,下线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叠加,上传下载能稳定简单叠加,其他网络应用正常,正常我们设置双线叠加,都要设置跳跃点,跳 ...

我的意思是你叠加了等于没用,跃点优先级在同一个系统下是不会自动切换闲置和拥堵通道的,没高级负载均衡的时候自动来回跳跃点就是为了让不同线程走不同通道,至于网银登录问题是副作用,所以才会有sdwan这种技术来叠加自动优化负载均衡并且规避网银类似问题。比如飞塔的sdwan设置,这才叫叠加,现在很多软路由和高级点的小型企业路由都带sdwan了,搞个二手多wan自动负载均衡美得很,单位就是一条光纤和联通的宽带组sdwan,光纤稳定,宽带下载快,有心跳检测也不怕断线,业务保障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叠加了等于没用,跃点优先级在同一个系统下是不会自动切换闲置和拥堵通道的,没高级负载均衡 ...

我的意思你还没明白,光看你这图就头晕了,我相信绝大多数普通用户无法不会用。

我这样设置,操作简单,通俗易懂,上传下载可以实现简单叠加,你的意思我懂,两个下载点你的来回跳跃可以实现叠加,我的可能还是两点单线下载上传,但是我的叠加可以在满速多点对多点实现叠加,PT最喜欢。另外我用的win10因该自带负载平衡,应为下载上传时能明显感觉的到,几乎不用等待就叠加了。其他网银,网购,游戏,其实还是走单线,这些也不需要叠加。并实现了双线接入,不会出现QQ被掉线,网银需要验证,游戏不会卡顿之类的平衡。硬件成本没有,软件成本也没有,网络知识不需要,这才是绝大多数人需要的。

楼主:
以前的叠加是双IP4地址,双拨要设定同一网段,设定跳跃点一样,这样容易叠加,但是容易掉线,验证,卡顿。

现在是IP4和IP6,分别连接,不需要设定同一网段,也不需要设定跳跃点,各种APP和网银,QQ,游戏,直接单线连接,需要IP4就IP4连接

需要IP6就会IP6连接,主要MT网站支持IP6,几乎不用等待,能实现BT下载上传双线IP4和IP6叠加。

网友B:
如果两条100m的 下载速度能打到200m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条100m的 下载速度能打到200m的效果吗

能,不但下载,上传也叠加了。我就是双百兆,下载23M,上传8M-9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但下载,上传也叠加了。我就是双百兆,下载23M,上传8M-9M。

我有点怀疑不敢相信这样能叠加,毕竟你用电脑却图都没一个说个几吧。又有点懒试验麻烦(只有个D2550老机器有双网口)现在几年电脑开的少了,只有一些手机平板不能操作或不好操作的才开电脑,比如编程器刷机…我给路由器breed刷机都懒得开电脑了接个AP操作完事儿…,再者如果是我叠加,随便找个闲置路由器刷高恪无脑叠加,手机都能用,有网银需求什么的选对模式就毫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怀疑不敢相信这样能叠加,毕竟你用电脑却图都没一个说个几吧。又有点懒试验麻烦(只有个D2550老机 ...

你问个几吧,怀疑自己不会试试。图你妹,用文字就能说明,通俗易懂的事,搞你妹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问个几吧,怀疑自己不会试试。图你妹,用文字就能说明,通俗易懂的事,搞你妹图。 ...

傻窎,没图说个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傻窎,没图说个几吧,

论坛真是大杂烩,什么垃圾都有。

傻窎,你可以滚了,不要在我的贴子里唧唧歪歪。

对于你这种杂碎,都懒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