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米ax6s编程器固件校验问题

楼主(2021-12-12):
前两天把ax6s拆机 用ch341a编程器读取了spi nand 里面的固件,想修改开启刷机功能,但发现校验不对。通过其它机型对比发现,编程器读出的固件总是会在偏移量200处会增加一行,导致校验不对,就算原固件不修改,校验码子匹配不上原固件的。论坛里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以前刷一个电脑bios,这么读写这么校验都不对,最后发现闪存不是3.3V的,是1.8V的,

果断把CH341的板子改成兼容1.8V的,好在那板子上面各种空跳针蛮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刷一个电脑bios,这么读写这么校验都不对,最后发现闪存不是3.3V的,是1.8V的,

果断把CH341的板子改 ...

嗯 嗯,各方面原因都 有,但这款可以 排除电压 了,电压没问题 是3.3V的

网友(2022-04-01):
红米ax6s  nand132 m编程器固件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2022-07-04):
能不能分享下编程器固件?非常感谢

网友B(2022-09-08):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了?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了?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没有

网友(2023-06-08):
用什么上位机软件读写的?注意关闭ecc校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