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闲的蛋疼 做一个4贴 2T的2246en 硬盘

楼主(2021-12-12):
周末双休 闲的蛋疼 就想着做一个2T盘打发下时间,
昨晚本来想贴个2t  2259h +b17 的  结果  颗粒都贴好了(8颗256) 结果板子第二个缓存位有问题  只好拆了4颗做了个1t

这不,2T没做成 心有不甘  于是决定贴个4贴的mlc 玩  玩  4贴简单嘛  颗粒多了 贴着蛋疼

进入正题
板子选用创见4贴双缓存

颗粒 选用的是七彩虹的 好盘颗粒  04T

废话不多说 背面干上两个,创见一般都是先贴背面

基于昨晚的阴影  我决定还是上机看看id   好像痕迹吧ok

翻过来  继续贴 下剩下的两片  还有缓存

ojbk   上机直接开试试看  自我感觉焊接很完美  所以缓存就不测试了

直接短接 开卡   毫无疑问的经典报错 见惯不惊

调整下设置  ojbk

最后一定要取个6逼一点的名字   选个自己喜欢的版本  开一下

有人说  你这温度好高  是的被你看出来了  我正在win7 usb3.0跑圈

虽然这些颗粒都是好盘拆的  每个颗粒我都测试过是没有问题的,强迫症嘛  还是测试下成品  才心安理得

最后 发一下洗干净的照片吧
缓存是买来有胶没清理干净的d9stq  看着有点难看

  那些说这个颗粒不上2258可惜了的    哈哈哈   理念不一样  请不要多说
水贴完毕  告辞

网友A:
牛逼,我之前试过做U盘,全部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我之前试过做U盘,全部报废了

多折腾几次就不会了

网友B:
应该是降频吧,8CE4贴=32CE,46项26降为20-24。
这板子不错,哪里入的?多少钱1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降频吧,8CE4贴=32CE,46项26降为20-24。
这板子不错,哪里入的?多少钱1片?

我从不去改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不去改参数

那就说说改了哪里?

网友C:
开好了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好了是这个样子。

自信点开2048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信点开2048

自信不能当饭吃。坏块这种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我的意思是开卡不需要经典报错。默认设置一遍过。

网友:
2246EN是BCH 2258H是LDPC   上2258H可不可以3片WCMG开2T出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信不能当饭吃。坏块这种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我的意思是开卡不需要经典报错。默认设置一遍过。 ...

楼主居然用AS2258 上08T开SLC模式做主盘 512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居然用AS2258 上08T开SLC模式做主盘 512G

08Tb的闪存比较少见,04Tb的很好找。2TB开成512GB SLC模式很给力,做主盘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居然用AS2258 上08T开SLC模式做主盘 512G

这性能 笔记本随便都跑1000以上 全盘不掉速   有何不可

网友E:
焊接果然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果然很完美

还算顺利没出什么幺蛾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性能 笔记本随便都跑1000以上 全盘不掉速   有何不可

不是不可以,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slc模式,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不可以,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slc模式,哈哈哈!

工具到处都有了,拿来试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也是2246en,为啥我512G的比你2T的速度还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2246en,为啥我512G的比你2T的速度还快点?

你的颗粒牛逼点,东芝出了名的速度快

网友:
颗粒 选用的是七彩虹的 好盘颗粒  04T

是从七彩虹的好固态硬盘里拆的记忆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