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信号不好的山寨MikroTik ROUTERBOARD

楼主(2021-12-12):
信号不好是因为里机有根线断了
正确来说是没接
不知道能不能装OpenWRT
下面图

这跳线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A:
  少一个天线 不怎么影响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一个天线 不怎么影响吧 ?

隔一个房间就没信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

网友B:
楼主打字用五笔,鉴定完毕

网友:
好像应该把管理页截个图放出来看看吧,或者,直接提取个编程器固件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一个房间就没信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

  肯定不是 华硕只装一根天线 普通用好好的  ,正常情况  四楼下面刷视频 ,普通使用 随便弄个以前的经典机器 足够,现在便宜的不好意思  ……

网友C:
讲道理,少接1根天线只是少1路空间流,对信号强度本身没有影响,这机器的信号不会很差,隔墙没信号可能是无线网卡的功放问题,也可能是功放的5V供电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字用五笔,鉴定完毕

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道理,少接1根天线只是少1路空间流,对信号强度本身没有影响,这机器的信号不会很差,隔墙没信号可能是无 ...

电源还真不是原装电源,这东西是从我朋友那里拿的吃灰货,他找不到电源了,我就随便找了一个2A的,插上能开机,但信号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的?

里机,里面

网友:
板子是原装,壳子是后做的吧

网友:
100收了,去换信号更好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字用五笔,鉴定完毕

你也是打“面”变成“机”

网友:
看板子这个风格和做工像是真的,外壳肯定是后配的

网友:
东西是真的,壳子是国产的。

网友(2024-01-18):
这个不是山寨吧,就是原装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