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宝宝玩具气球接缝处漏气,不能用自行车补胎胶片补,如何补漏

楼主(2021-12-12):
宝宝玩具气球接缝处漏气,不能用自行车补胎胶片补,如何补漏?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因为不是在一个平面处漏气,我试用自行车补胎胶片补漏,发现补胎胶片不能对折粘,
我把气球接缝处折一下,直接用胶水粘对折处,想让气不流到接缝处
但不知是我没粘好?还是这种粘的方式不对,仍漏气?

是胶水没选对吗?想请问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第一次用手机发贴,好象图片没上传成功,  我现在用电脑上传图片,发贴请各位老师继续指点!

网友A:
这种?电工胶布吧,胶水直接溶化。

网友:
免钉胶试过吗

网友B:
有专门修充气床之类的补丁贴片,X宝上搜一下吧,不过一个气球而已,再买一个不行吗,等你补好小孩子估计都不想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工胶布吧,胶水直接溶化。

如果是这种的话,透明胶带反而是最好的选择,或者自己拿电热丝做个热合器,如果手足够稳的话,一根钢尺或是锯条,一根蜡烛,只要你小时封装过白糖或红糖,剩下的应该不用我教了吧。
如果是踢的球,可以试试那种油性的502,我拿这玩意粘过篮球,效果还行,不过粘完外面得拿蒙皮给加固一下。

网友D:
INTEX的充气垫,我是热熔胶补的,比送的修补贴片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种的话,透明胶带反而是最好的选择,或者自己拿电热丝做个热合器,如果手足够稳的话,一根钢尺或 ...

透明胶带

网友E:
有修补气球的片。买充气东西都会送点那个玩意

网友F:
真空封口机,封口模式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工胶布吧,胶水直接溶化。

感谢老师给我回复指点!

我当时用手机发贴,第一次用手机不会贴图,我现在用电脑发贴,把图上传来了,

想请老师看了我发的图片后,继续给我指点!  电工胶布对于玩具气球漏气,不能补漏吧?

楼主:
感谢老师给我回复指点!

我当时用手机发贴,第一次用手机不会贴图,我现在用电脑发贴,把图上传来了,

想请老师看了我发的图片后,继续给我指点!  我淘宝搜了“免钉胶”,看到一些  免钉胶的商品图片,觉得不太可能补漏气球漏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修充气床之类的补丁贴片,X宝上搜一下吧,不过一个气球而已,再买一个不行吗,等你补好小孩子估计都 ...

感谢老师给我回复指点!

我当时用手机发贴,第一次用手机不会贴图,我现在用电脑发贴,把图上传来了,

想请老师看了我发的图片后,继续给我指点!  我淘宝搜了“修充气床之类的补丁贴片”,看到一些  修充气床之类的补丁贴片  的商品图片,觉得这些  修充气床之类的补丁贴片  与自行车补胎胶片  是一样的

但我这个气球,因为不是在一个平面处漏气,我试用自行车补胎胶片补漏,发现补胎胶片不能对折粘,

因为老婆想要修复这个气球漏气,我只好再看看,能否修复!

我在淘宝“  PVC专用胶充气游泳池补胶贴游泳圈补漏贴气垫床修补包橡皮艇补丁  ”这个商品介绍中看到说,如果只是砂眼,可以直接用胶水堵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要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种的话,透明胶带反而是最好的选择,或者自己拿电热丝做个热合器,如果手足够稳的话,一根钢尺或 ...

感谢老师给我回复指点!

我当时用手机发贴,第一次用手机不会贴图,我现在用电脑发贴,把图上传来了,

想请老师看了我发的图片后,继续给我指点!

感谢老师给我出的主意,我自己动手能力不行,没有封装过白糖或红糖,不会老师说的这种方法,自己拿电热丝做个热合器,如果手足够稳的话,一根钢尺或是锯条,一根蜡烛,只要你小时封装过白糖或红糖,剩下的应该不用我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TEX的充气垫,我是热熔胶补的,比送的修补贴片好用

感谢老师给我回复指点!

我当时用手机发贴,第一次用手机不会贴图,我现在用电脑发贴,把图上传来了,

想请老师看了我发的图片后,继续给我指点!

我个人觉得热熔胶  补我发的图片中气球漏气,不好控制 热熔胶的温度 ,温度高了的话,气球就烫了洞,而且热熔胶干了后会硬梆了,而气球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修补气球的片。买充气东西都会送点那个玩意

感谢老师给我回复指点!

我当时用手机发贴,第一次用手机不会贴图,我现在用电脑发贴,把图上传来了,

想请老师看了我发的图片后,继续给我指点!  我淘宝搜了“修充气床之类的补丁贴片”,看到一些  修充气床之类的补丁贴片  的商品图片,觉得这些  修充气床之类的补丁贴片  与自行车补胎胶片  是一样的

但我这个气球,因为不是在一个平面处漏气,我试用自行车补胎胶片补漏,发现补胎胶片不能对折粘,
我个人觉得修补气球的片,  对于  不是在一个平面漏气, 粘不好,不知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空封口机,封口模式5秒

感谢老师给我回复指点!

我当时用手机发贴,第一次用手机不会贴图,我现在用电脑发贴,把图上传来了,

想请老师看了我发的图片后,继续给我指点!
我淘宝搜了“真空封空机”,看到一些  真空封空机的商品介绍,它会把气球中的空气会抽走吗?不理解为什么这样会补漏?

我见过  包装组用的“塑料封空机”,要加温,再按压一段时间的。 问题是我要另外用多大温度来加温呢?温度高了的话, 气球就会被烫坏吧?

网友:
直接烫起来就行,就像塑料袋一样的。用锯条一折,然后火上烫一下就行了。

网友G:
买淘宝那个5块钱的塑料封边机,一压过去就封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给我回复指点!

我当时用手机发贴,第一次用手机不会贴图,我现在用电脑发贴,把图上传来了,

会不会烫坏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商品封口机一般有好几种工作模式,真空+封口,真空,封口,点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淘宝那个5块钱的塑料封边机,一压过去就封住了。

感谢老师再次回复指点我!

我用手机淘宝搜“塑料封边机”,  搜到了一些老师说的,5元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