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嘉立创的羊毛到了,怎么一分为二好

楼主(2021-12-12):
看着坛友发的图挺好的,也去嘉立创撸了一把,做工好,快递好,包装好,顺丰撸 真空包装还配防潮袋,牛!
大家都是怎么把板子一分为二的呀

网友:
T12的板子还打直插的     微型的贴片不好一些吗?  打0.8厚    回来剪刀直接搞  省事方便

网友:
尺子加美工刀多拉几道一拜就开了吧,再不行上勾刀

网友:
买个小台锯。

网友:
不是有安装螺钉孔嘛,找四个螺钉,把板子摞一起,分割线最近那四个孔用螺钉夹紧,然后钢锯锯一下就行了
电路板材质非常好锯。

网友:
强烈推荐勾刀,拿尺子对着拉一条凹沟,一掰了事……

网友:
刀子正反面划几下,用手一掰完事

网友:
力创pcb设计里面可以直接加几段沟槽也不算拼版。
板子选薄点的,默认太厚
不过话说回来自己用5块板也足够了

网友:
玻纤板的机械加工性能超级棒的,大概是最容易加工的材料了,随便你怎么加工都可以

网友:
用焊盘孔长圆形可以,也可以买航空剪剪

网友A:
铁皮剪刀可以剪开,或者拿铡刀切。实测是比较好的两种办法。台锯切的话,灰很多。

网友:
1.6的板子用锯条吧,剪刀已经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皮剪刀可以剪开,或者拿铡刀切。实测是比较好的两种办法。台锯切的话,灰很多。 ...

含玻纤的粉末吸入呼吸道,有害健康。

网友:
打那么多,能用完吗?

网友:
哥哥啊  你机械层开个槽不比割好啊啊啊啊啊

网友:
建议把板子文件改一下,不要2块拼一起了,就一块。
重下一单。
PCB机械加工的粉末有害健康。

网友:
几块钱买把勾刀,很好用

网友:
钢尺加美工刀多拉几道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