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废物slc颗粒再利用

楼主(2021-12-12):
之前买的很多64g的白片slc颗粒,剩了一些废物,也就是各种炸ce的
比如这个,一开始上的6989开出32g,经过自动监测,是ce0和ce1的die1坏,以及ce2和ce3的die0坏
但问题是6989开这种炸ce的不稳定,经常掉盘或者掉固件,真是苦不堪言

最后还是使用了同样能指定ce开卡的917

不得不说这种917板子真tm坑爹,首先默认板子颗粒的方向印刷翻了,我经常搞错,然后重新焊接,再就是,同样的颗粒,有的时候r9短接,有时候必须r9和r10同时短接,搞得我天天整排列组合,当年念书的时候都没这么累
唯一好处是,一旦焊接到了反面,只需要短接r6就行了

最后跑个圈吧,量产时选了ddr会报gbl异常,只能开异步了,这速度,啥也不说了

最后是我压轴的大金士顿外壳,封装OK

网友A:
这是USB3.0的,不是6989,6989只支持USB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USB3.0的,不是6989,6989只支持USB2.0

从6989板子拆下的,换上917

网友B:
搞个16贴的2246en板子,然后把所有的711上测试架,看哪些ce能用,然后屏蔽点位,疯狂跳线,说不定能组成512g的slc,那多骚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16贴的2246en板子,然后把所有的711上测试架,看哪些ce能用,然后屏蔽点位,疯狂跳线,说不定能组成512 ...

我手里的都够一个t了不过都上903了

网友C:
64G的SLC不便宜吧,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G的SLC不便宜吧,有钱人

喜欢的东西,砸锅卖铁也要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的东西,砸锅卖铁也要上

好吧,这话说的没毛病

网友:
这就好比什么呢8H2H/NCNE1/NW778=清华北大学生
SLC=一般的211/985
EMLC=较好的一本
那么废物SLC就是学习排名垫底的211985的学生
即使是末流SLC,它还是SLC啊,写入和寿命还是比EMLC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