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闪存左上角的数字含义?如图这个美光闪存左上角的1318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1-12-12):
如图这个美光闪存,左上角的1318是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
年和周?猜测

网友:
13年第18周生产的

楼主:
也有可能是13年第18批次?  目前我还没看到过大于40周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是13年第18批次?  目前我还没看到过大于40周的芯片

那只能说你接触的数量还不够多

正常都代表第几周,包括主板显卡等等等等这些配件的sn码中包含的生产周期也是代表哪一年第几周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说你接触的数量还不够多

正常都代表第几周,包括主板显卡等等等等这些配件的sn码中包含的生产周期 ...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