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40pro 摄像头问题请教

楼主(2021-12-12):
最近P40pro后置主摄出了问题,就像第一张,按住后面闪光灯位置就正常,手机没拆过,想请教大佬这种情况需要换后摄吗?还是接口接触不良导致?谢谢!

网友A:
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B:
p40pro?上午刚修了一个打不开的,你这个换摄像头不好的话就是板层虚焊了,双层主板,接口都在上层

网友C:
手机摔过吧? 可能摔虚焊了,一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摔过吧? 可能摔虚焊了,一按就行

有过掉地上,双层板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40pro?上午刚修了一个打不开的,你这个换摄像头不好的话就是板层虚焊了,双层主板,接口都在上层 ...

那要买个摄像头来试了,双层板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接触不良

希望是接触问题

网友:
买个摩托罗拉X3把

网友D:
双层板,最粗暴的方法就是直接拆主板上加热平台烤一会,大多数都能自动复原,反正iphone8和8P的主板最多就是板层问题了,用这种方法都修复过几块

楼主:
没设备,真是板层的话只能去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层板,最粗暴的方法就是直接拆主板上加热平台烤一会,大多数都能自动复原,反正iphone8和8P的主板最多就 ...

风枪吹一会行不行?

网友:
风枪吹热力不均匀,而且容易吹走附近零件,不够温度又没有作用

网友:
摔过就这样!

网友:
节哀吧,换不如买新

楼主:
前几天去修了,板层重焊,摄像头也坏了,换摄像头费了500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去修了,板层重焊,摄像头也坏了,换摄像头费了500大洋

爱锅菊的质量这么差吗❓❓500块还修个球❓❓500块淘一台大船货索尼Xperia 5或索尼Xperia 1拍照也不比这货差多少。
  我前几天100块淘了索尼XZ2大船货4GB+64GB照样能玩一把拍4K HDR而且JDI液晶屏还不像这货的周冬雨OLED屏那么瞎眼睛,详见我的索尼XZ2拆机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去修了,板层重焊,摄像头也坏了,换摄像头费了500大洋

对比一下Mate 30Pro的拆机图,P40Pro的做工、用料、品控……似乎有些下降了。
总之,3C电子产品都没有什么花钱维修的价值。3C电子产品坏了大多干脆直接扔掉。¥500大洋维修费用!我还不如拿这钱淘一台大船货索尼Xperia 5或索尼Xperia 1来玩儿,拍照也不比P40Pro这货差多少, 而且拍4K HDR更好(因为拍视频一直是SONY的强项),SONY的【五轴防抖】技术拍视频时很实用。

网友:
都说双层板散热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去修了,板层重焊,摄像头也坏了,换摄像头费了500大洋

板层重旱收不了多少钱的,换件才挣钱。不过手机摄像头体积越大的越要小心去弄,很容易不小心就弄坏,尤其是镜头,皮肤上都有油脂的,一碰就废。另外这个换摄像头的价格就那啥了,而且以拆机件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层重旱收不了多少钱的,换件才挣钱。不过手机摄像头体积越大的越要小心去弄,很容易不小心就弄坏 ...

手机摄像头数量越多,要使用的镜头数量就越多,要使用的CIS图像传感器芯片也越多,自然维修更换的成本也就越高。
大部分人用手机拍照也就是当一台傻瓜相机,随手拍而已。真没有必要吹毛求疵、强迫症,真正玩摄影搞单反去。
所以,¥500维修成本真不值,换作我直接当电子垃圾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