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东成16V电动螺丝刀,各位给我参考一下

楼主(2021-12-12):
其实电动螺丝刀我有2把!一把东成一把台湾宝工,都是12V其实也够用,感觉力道不足,其实吧我不买也行,看着16V扭矩大一点心动。我是东成粉,12V电动螺丝刀,18V电动扳手,220V手电钻,220V电锤。220V云石切割机,220V磨光机和18V磨光机。这个16V  DCJZ24-10E我用过公司买的就是这个扭矩40     1603最新出来的扭矩55你们说我选哪个?其实之前差点就买了03-13退了还有05-13都看过。两个价格差不多。

网友A:
建议直接18V,16V握着不太舒服

网友B:
力道不足的话,可以直接买20V的,16V的不上不下没必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18V,16V握着不太舒服

18V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道不足的话,可以直接买20V的,16V的不上不下没必要买

16V 已经够了

网友:
差不多啊,配薄电,1并5串,比16V多了一节电芯而已

网友C:
建议21v的,电池通用好,买带冲击功能的,安装,开膨胀头孔都舒服,我买的德力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21v的,电池通用好,买带冲击功能的,安装,开膨胀头孔都舒服,我买的德力西的 ...

看到这个电池,就感觉有点难看,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个电池,就感觉有点难看,太大了。

我这个是电锤的5x2电池哦 用的时间更久.标配5芯的.可以许多品牌的通用的

网友:
同心度不咋地,而且东成16V平台东西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