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靠谱的6串锂电平衡板推荐

楼主(2021-12-12):
19年做了个锂电板的t12,用的是雪驹的平衡板
到现在充电也就10次左右
这两天拿出来用发现电很快就没了,重新充电后电池也不耐用
再次充满后拆开用万用表量.我去,3个3.5v 3个4.5v
刚好和板子里面的两块平衡芯片对应............

网友A:
我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网上找了主动均衡板装上了,目前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不过第一组和最后一组充满时的压差降到了0.3V左右

网友:
貌似前期的板子有问题,后期才正常。

网友B:
也做了个锂电版t12,还得平衡充接口,配合自制的平衡充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做了个锂电版t12,还得平衡充接口,配合自制的平衡充还可以

你这个搞起来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网上找了主动均衡板装上了,目前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不过第一组和最后一组充满时的压 ...

是啥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做了个锂电版t12,还得平衡充接口,配合自制的平衡充还可以

老哥,这种接口能用航模充电器充么

网友:
是不是比亚迪芯片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