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降功率后,使用时间会改变吗

楼主(2021-12-12):
请问50瓦的LED,如果调节电压或电流使LED功率下降,是不是恒流板上的功率会升高,电池输出的总功率不变,使用时长也不会改变,

网友A:
恒流驱动电源,你调节恒流值降低,或者降低输出电压,消耗电流降低。
恒流驱动板功率不会升高,只会下降。使用时间变长

网友:
恒流驱动 电压高于led串联的电压时
电流不变 假设恒流电流150ma
当电压低于多个led灯珠的串联的电压
后电流会低于150ma
功率降低   灯会变暗

网友:
24w灯板  烧灯珠  换了灯珠 换成低电流12w驱动 用两年了 一切正常

网友:
从恒流驱动上改,一般换电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驱动电源,你调节恒流值降低,或者降低输出电压,消耗电流降低。
恒流驱动板功率不会升高,只会下降。 ...

请问,100w的LED如果降到80w,是不是和80w满载的LED一样亮呢?

网友B:
除非线性恒流(概率5%以内),常见的是灯板电源总功率都会下降。

一般号称300mA,降到220mA差不多铝基板两年没问题。。。
什么潮湿腐蚀,雷击这种是不可能改变的。。。

家里买好点的,显色性好点的,4500K色温,发光效率低一点功率大点没事,一年一个不是啥大负担。
LED连续点一年,同样功率新的明显要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线性恒流(概率5%以内),常见的是灯板电源总功率都会下降。

是准备做个应急灯,100w不常用,不满载使用,准备降功率使用,60w到80w之间,不知道亮度与60w的LED亮度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100w的LED如果降到80w,是不是和80w满载的LED一样亮呢?

一般降功率使用的话LED光效会高点,如果100W和80W LED使用的都是同规格灯珠,且100W灯珠数量比80W多的话,这时候100W降功率80W使用,亮度会比80W的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准备做个应急灯,100w不常用,不满载使用,准备降功率使用,60w到80w之间,不知道亮度与60w的LED亮度会 ...

我看应急要么是独立的,要么就和平常一样的(坏了容易发现)。否则应急掉链子麻烦吧。。。

建议用那种带流水的控制芯片,调色温电源(双路独立),只不过你都用一样的灯板,每次轮流开一半。应急的时候两路都开就是了,按照概率是普通设计能发出光的两倍概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准备做个应急灯,100w不常用,不满载使用,准备降功率使用,60w到80w之间,不知道亮度与60w的LED亮度会 ...

一样的,不过要对比实际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降功率使用的话LED光效会高点,如果100W和80W LED使用的都是同规格灯珠,且100W灯珠数量比80W多的话 ...

谢谢,那就买100w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应急要么是独立的,要么就和平常一样的(坏了容易发现)。否则应急掉链子麻烦吧。。。

建议用那种带 ...

是两个50w的比一个100瓦的亮吗?两个50w比一个100w价格高点。不怕坏,估计不能总用,用电动工具21v大艺口十节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两个50w的比一个100瓦的亮吗?两个50w比一个100w价格高点。不怕坏,估计不能总用,用电动工具21v大艺口 ...

你不是自己设计啊。。。那怎么做应急灯?
可以买两个50W都降到35~40W来用。

分段开关 控制器,可以设计成每次通电都换另外一路来照明。
应急紧急情况直接用外部开关把控制器短路,两路都联通火线,就能80W应急照明。。。

要用一路火线,否则要用继电器,还要定时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自己设计啊。。。那怎么做应急灯?
可以买两个50W都降到35~40W来用。

偶尔野外巡检,有一两个小时,用cpu散热器,位置只够安装一个LED,上一百瓦的。电源用电动工具的,500w升压恒流板。就差外壳设计了,不行就先裸奔。

网友:
很多灯的驱动都可以高、中、低档控制的,降低输出电流也就降低了总的功率,可用时间就会变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