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电源LRS-350 风扇电路故障 求指导维修

楼主(2021-12-12):
手头有三个LRS 350的电源 两个12v和一个24v的同一种故障  就是温控风扇高温下不转了  满载不转  吹风机热风吹到烫手不转,用电烙铁烫电感边上那个绿色电阻也不转  (风扇是好的  风扇负极和输出负极相同 输出正极连到风扇座正极 会转 风扇没坏)
然后我用吹风机吹电感边上绿色小电阻的时候 高温下0.x千欧  凉了之后5.5千欧   在电路板测的  以为蓝
绿色小温度电阻坏了  但是短接温度电阻风扇还是不转  然后测那个a562三极管 没有击穿  来回测三个脚都有几千欧到几百千欧的电阻 不知道好坏
然后我就知道这两个元件是风扇电路的  打算全换  又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元件是属于风扇电路的怕有坏的。请大神帮看看哪里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元件是风扇电路的可能会坏的
感觉是通病啊  坏了三台同样的故障

网友A:
A562 是PNP 三极管,你测量时,得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来测二个PN结的正向压降及测放大系数,测电阻是没法判定是否损坏的。这个风扇控制电路具体不是很清楚,但从你的论述中,可以断定热敏电阻是好的,而风扇的负极接输出负极可以转,本身风扇正极是直接和输出正极相连。那么风扇也就是用的输出电压,控制风扇是否转动是很可能就是热敏电阻和A562三极管,大致上应该是A562 损坏。风扇负极控制的,A562 如果击穿了,只是停不下来。

楼主:
新人没什么m币不要嫌少  本来打算买温控开关直接连到输出12v   但是不知道绕过本来的电路 能不能识别到 就怕高温会保护  然后24v的没发直接连到输出端  所以打算修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562 是PNP 三极管,你测量时,得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来测二个PN结的正向压降及测放大系数,测电阻是没法判 ...

您是大侠,佩服。您的恒流恒压显示电路,我做了好几个 了,很成功,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人没什么m币不要嫌少  本来打算买温控开关直接连到输出12v   但是不知道绕过本来的电路 能不能识 ...

24V的电源,你看一下风扇上标注的电压是多少的,如果是24V的,也就是直接用的输出电压。如果是12V的风扇,那得有降压电路或辅助电源给风扇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是大侠,佩服。您的恒流恒压显示电路,我做了好几个 了,很成功,谢谢! ...

谢谢,啥大侠呀,瞎玩而已,对你有用就好。

网友:
热敏电阻可能是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阻,加热会变化,电阻基本排除,三极管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尝试代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62 是PNP 三极管,你测量时,得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来测二个PN结的正向压降及测放大系数,测电阻是没法判 ...

是一个12v的三极管坏了  其他两个正常  是没带负载加温热敏电阻风扇也不转。带负载测试就好了。我说怎么会同时坏三个 另外两个是轻负载不转。。搞定  买个三极管换上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12v的三极管坏了  其他两个正常  是没带负载加温热敏电阻风扇也不转。带负载测试就好了。我说怎么 ...

2SA562是比较普通的PNP 小功率三极管,你手上如果有 9012   9015    8550  A1015  2N5401 啥的 只要是PNP的大都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62 是PNP 三极管,你测量时,得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来测二个PN结的正向压降及测放大系数,测电阻是没法判 ...

还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  我还有两个山寨明纬的电源 .用的拆机电容200V 680uf两个电容 实测只有300uf 还鼓包了 手上只有400V和450V的电容   能不能把两个200V电容去掉 装一个400V同容量的电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  我还有两个山寨明纬的电源 .用的拆机电容200V 680uf两个电容 实测只有300uf 还鼓 ...

不能,半桥电路还是要有二个电容的。只能把 400V和 450V的当 200V的用,注意二个容量尽量一样。容量小,只是功率小一点,纹波也可能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半桥电路还是要有二个电容的。只能把 400V和 450V的当 200V的用,注意二个容量尽量一样。容量小,只 ...

好的 了解了

网友(2024-07-18):
高温会保护  然后24v的没发直接连到输出端  所以打算修修

网友:
理论还是要多学习,这个论坛高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