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三星718指纹锁漏电

楼主(2021-12-12):
买的718指纹锁,8节电池只能用三个月,唉当初被骗了,后来看都说是主板漏电,想请教下,哪位有维修经验,大概怎么查找漏电

网友:
大概率是电容漏电

网友:
找漏电都是用红外热成像来看

网友A:
我的大概半年充一组电池 用的南孚镍氢

网友:
在保修期就找保修,出了保修期,如过有DIY经验,可以折腾下,找人不划算了。

电池能用3个月,将就着用也不是不行。

用大容量电池,例如一次性的锂铁电池。普通5号电池,南孚之类的好一点的电池,容量大概在1100mah左右,锂铁电池一般标称3000mha左右,理论上用锂铁电池的话,能把换电池周期延长到半年到9个月,体验应该会好一些。缺点就是电池贵一点,网上价格大概4,5块一节。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改锂电,8节电池仓的体积不小,改锂电,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大概半年充一组电池 用的南孚镍氢

3个月八节电池,光电池60元一年

没弄充电的,就是怕没几天就得充电。

网友A:
拆下来测电流,微安级别才正常。

网友B:
这货为啥用那么多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为啥用那么多电池呀?

电池仓里4节供电,4节备用。

4节能用1个半月吧

网友C:
买的杂牌指纹锁,四节电池能用一年多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杂牌指纹锁,四节电池能用一年多点点

md,tb上买的三星锁,半年多,店铺没了,售后找不到,说就得店铺保修,算是被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测电流,微安级别才正常。

拆了,原件太多,不会测了,还都是胶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仓里4节供电,4节备用。

4节能用1个半月吧

用的是几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几号电池?

5号电池,4节供电,4节备用。3个月就报警~

后主板还都是封胶的,也看不出来哪个有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月八节电池,光电池60元一年

没弄充电的,就是怕没几天就得充电。

光电池60元一年

那就很值得改充电电池,不管镍镉、镍氢还是锂电池,肯定往后的使用费用非常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5号电池,4节供电,4节备用。3个月就报警~

后主板还都是封胶的,也看不出来哪个有虚焊 ...

最好测下待机电流和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网友(2024-11-04):
指纹锁正常开锁电流在300ma左右,待机时可调电源输出电流应该是0,我的人脸指纹锁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