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串无刷电机用6串电池会不会烧?

楼主(2021-12-12):
5串18650换成6串18650可以吗
锂电角磨机用,试了试短时间没烧

网友A:
这个看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电调吧

电动扳手

网友:
那得看芯片 耐压了
一般24v是个坎 很多稳压lod过不去24v
当然功率管一般是30v起步,电容一般是35v的

当然21v的工具用25v的电池  有刷电机 没控制器一般没有问题
无刷工具 能耐压24v以上 那用25的电池应该问题不大
就是转数高了 发热量大。

网友:
容易坏,不建议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

你试过?

网友C:
百问不如一试,先看控制板电容芯片耐压,把电机拆掉,控制板接数控电源,电流调小点,慢慢加电压,时刻检测电流

网友B:
我接过7串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过7串铁锂

磷酸铁锂是3.2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问不如一试,先看控制板电容芯片耐压,把电机拆掉,控制板接数控电源,电流调小点,慢慢加电压,时刻检测 ...

胶包着呢

网友D:
6串锂电池满电电压是25.2V,用在5串电池(满电电压21V)的电动工具上一般应该没有问题。我刚刚拿国产公模锂电角磨机的驱动板+无刷电机(24V的)试了一下:用可调电源作为动力,电机可以在16-26V的电压范围区间正常工作----低于16V或高于26V时,电机停转同时电量指示灯闪动报警。当然,充满电的6串锂电池能否长时间重载状态下驱动21V的无刷电机就不太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串锂电池满电电压是25.2V,用在5串电池(满电电压21V)的电动工具上一般应该没有问题。我刚刚拿国产公模锂 ...

角磨机驱动板有过压保护啊?我就是用角磨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