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角遇见光和色:纳丽德P10拐角灯开箱评测

楼主(2021-12-12):
这是纳丽德NEXTORCH 推出的第一款拐角灯,具备1400流明的光通量;P10的型号命名,说明这是一只定位勤务使用的光源,红蓝双色副灯可以带来清晰明确的闪烁信号,拓展了更多的适用情况。

而且P10还有红蓝警示闪的功能,在弱光环境确实非常实用,不但有明确的位置提示作用,而且看见就像有了依靠,让人民放心,让坏人胆寒。赶紧跟我来看看P10拐角灯有哪些特点吧。

直角结构,更方便的用光方式
拐角灯最大的特点就是与筒身成90°的照明方向,以其体积紧凑、实用性强而著称。平放在平面上,光线方向可以向正前方发散,而且转一下筒身就能改变方向,实现360°无死角的明,解放双手。

P10的配件也相当丰富,包括:拐角灯一只、不锈钢抱夹一个、18650原厂电池一支、充电线一条、备用密封圈两根、双明书一份,保证了拐角手电多用途的属性。

P10使用了强度大、密度小、散热性好、耐腐蚀能力强的铝合金作为筒身材料,表面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无露白无色差,纳丽德对第一款拐角灯还是下了功夫的。

P10空筒重量只有91.3克,带一只原厂18650电池的重量也就三两左右,完全符合EDC的轻量化特性,平时携带使用不会觉得重。

作为勤务使用的工具,P10也具有小巧的体积,筒身长度只有117.2mm,直径约为24mm,灯头最大的截面直径约为32.1mm,单手可以轻松携带操作使用,十分方便。

P10一眼看去也有纳丽德基因里那种战术使用的风格,整体简约又不失大气,筒身的小方块防滑纹有良好的手感,不锈钢镀黑抱夹的“纳”字和灯头背面的印字清晰,还是熟悉的“纳”味。

P10使用的是一枚不锈钢抱夹,弹性适中,夹臂应该打了胶,刚好在筒身背面,与灯头指向相反。可以将P10别在口袋、背包、帽檐等位置,既方便携带,又能灵活调整位置,也非常方便。

最方便的是可以将P10挂在背包的胸带上,解放双手的使用非常方便。除此之外,P10还可以使用纳丽德FR-2指环,以及V61快拨套,配件也足够丰富,进一步拓展使用功能。

另外,可以利用90°出光的特点,将P10作为工作灯使用,大范围的光线照向需要的方向,动手干活就很方便了。也许是为了避免磁性干扰各种专用设备,P10并没有尾磁。

三种光源,灵活多变的用光方式
拐角灯的体积极致小,受限于灯头内部空间,反光装置并不能做得很大,纳丽德却在这小小的空间内放下了三颗灯珠,也真的是见微知著了。

灯头内正中是一颗正白光色的LED灯珠,最大光通量为1400lm;上部是蓝光灯珠,2流明;下部是红光灯珠,3流明。灯头处理比较紧凑,微橘面反光杯可以使光线进一步柔化分散,达到更加均匀的布光效果。

光杯的光路能够完全投射出主灯珠的黄颜色投影,颜色均匀也就意味着发光时光线的亮度均匀,能够带来舒适的照明。红蓝光线属于近距离使用,并没有影响主灯的照明。

从光斑党的角度来讲,P10达到了完美的正圆形主副光斑,主光斑区别不大,都是亮度均匀的正圆,武士3的副光斑杂光更少,没有多条变化的光圈,呈现均匀的效果,这透镜升级确实更到位。

纳丽德使用了成熟的恒流调光驱动电路,各档位无频闪,长时间使用不会觉得眼睛发酸,有利于保护视力。最低档位亮度为25流明,光线比较均匀柔和,不刺眼,能够形成较大范围的匀光照明。

从出筒光柱效果也能看出明显的中心主光线,中心主光锥亮度高而且均匀,有清晰的边界,以5°左右的锥度发散。副光锥亮度较低,近处的开口大约呈100°角发散。

P10确实具备了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面前左右大范围都能够被副光斑照亮,清晰反光不刺眼;中心亮度高,能够照清楚较远距离的事物,实用性很高。

P10在高亮档位1400流明光通量时的照明距离能够达到200米左右,中心亮度高可以照得远,副光斑向左右的侧向延伸范围也很大,能够照得宽,保证了良好的视程和视野,无论是普通人户外活动还是专业人士的使用,都能够胜任。

利用这种照明效果,可以将P10作为较大范围搜索的照明,指向清晰,范围宽广,1400流明的光通量,也足够照亮黑夜,达到需要的照明使用效果。

P10的红蓝色光都是闪烁模式,分为红色闪、蓝色闪和双色同闪三种形式,双色同闪就形成紫色,可以分组作为长时间工作的定位信标。

两只开关,独立控制精准操作
P10是一款双开关拐角灯,灯头顶部和一个侧面各有一只开关,可以分别控制白光和有色光,开关表面是胶帽,提高按动手感,开关弹性保持了纳丽德一贯的硬度和手感,使用起来很熟悉。

顶部开关控制主灯,表面直径约为15mm,具有较大的面积,表面是阴阳文组合的“纳”字,可以提高防滑的手感。

顶部开关的操作可以实现盲按,在黑暗中不需要看,指头可以迅速在灯头找到开关的位置,实现快速操作。

配合纳丽德一键极亮的战术控制方式,只要轻按一下开关,就能迅速静音点亮1400lm的高亮档位,实现快速反应的点射功能。

P10有3个常亮档位可供选择,分别是低亮25lm—中亮200lm—高亮1400lm。快速按下开关,发出“咔哒”声,P10从高亮档位进入中亮档位,再次轻按顶部开关,实现档位的切换。

三个档位0.5米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无论从测试的数据还是实际使用的效果来讲,高亮档位都是鹤立鸡群的存在,在需要的时候,P10就能带来绝对的照明保障。

当轻按开关再次进入高亮档位后,下一个就是爆闪档位,1400流明光通量的爆闪,确实能够在关键时刻起到很好的防卫效果。开机后重按开关“咔哒”一下就能关闭照明。

侧开关直径略小为12mm,向外鼓出灯头表面,橡胶与筒身的金属材质有明显的手感差距,也能很方便地在黑暗中用手指操作。

灯头侧壁的开关用来控制红蓝两色闪烁光线,侧开关me与轻按和重按之分,键程约为1.5mm左右,按动操作成功有清晰的手感反馈。

无论是关机还是白光开启的状态,长按侧开关将开启或者关闭色光。从关机状态进入,关闭也是全不亮;如果从白光状态进入,关闭也回到刚才的白光档位,实现白光和色光的无缝切换。

稳定性能,堪当重任能打胜仗
P10的筒壁厚度达到了1.2mm,强壮的身体非常耐造。端面导电的设计,可以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不怕误碰开启。负极采用较粗的塔式弹簧,减小电路内阻。

正极采用更细一些的镀金弹簧,有效减小接触电阻。前后双弹簧,可以使用更多长度不同的电池,同时能够前后压紧电池,避免使用中断路跳档。

P10开启1400lm高亮后,约1分钟开始降档,此后照度缓慢下降,降档后的照度高于中亮档位水平,此后电路一直保持水平输出,恒流特性很好。

P10在续航中途,可以随时开启高亮档位照明,随着电池电量和电压的降低,高亮的亮度会逐渐下降,而且当电量低于20%,主灯会闪烁3下,低于10%,主灯将闪烁6下,以提示使用者。总的来说,P10的高亮档位的续航时间快接近4个小时了。

LED发光时将产生大量的热,P10在灯头背面开有4条较深的散热槽,能够增大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内部一体仓可以快速将热量传导至灯头表面,通过空气流动散热。

在做测试的前8分钟,我用热电偶测量了灯头表面的温度,随着降档输出功率下降,热量积累变小,散热快于发热,灯头温度逐渐趋缓,并且开始小幅下降,最高温度约为40.5℃,有利于避免灯珠长时间过热光衰。

在26.3℃的无风室内环境下,30分钟左右,发热散热接近 于平衡状态时,灯头表面的温度仍然只有41.3℃,触摸较热,但是仍能长时间接触,操作开关以灯头借力,不会烫伤。在户外通风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温度应该更低,可以持续手持使用。

纳丽德为P10标配了一只2600mAh的18650电池,自带充电接口,可以很方便地为电池直接充电,实测可以开启5V1A的充电进程,充电中红灯常亮,大约3个小时充电完成后,绿灯亮起。

作为一只勤务手电,P10能够在各种恶劣环境条件下使用,具备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水等级,防水能力强悍,完全可以在户外各种多变的天气条件下放心使用。

多用工具,满足各种用光需求
纳丽德推出的P10拐角灯,对性能做了合理的设计,紧凑便携的体积,灵活的双开关操作逻辑,简单实用的档位,足够的亮度,较长的续航时间,良好的温度控制,每一点都是一把手电应该具有的良好素质。

特别是红蓝双色彩灯的加入,清晰明确的三段闪烁功能,更赋予了P10更专业的功能,实用性显著增强,经使这只手电超出了普通照明工具的概念,除了日用、户外照明之外,更是专业人士执勤、执法的一件优良用光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