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系统备份的问题

楼主(2021-12-12):
请教:我的C盘上有近50G的文件,我想把它系统备份,有问题时以便好恢复。可是备份不了,是文件太大了吗?不知道老师们有什么高招?
后来我用进入PE后用里面的系统备份。备份是成功了,可是备份下来才20G多一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少了那么多,请教老师们这里是那些软件没备份上呢?谢谢

网友:
正常,如果用ghost备份的话,压缩比很大的。

网友:
为什么能这么大

网友A:
有什么奇怪的,软件装了多了C盘空间不够很正常,特别是一些强制要求装C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奇怪的,软件装了多了C盘空间不够很正常,特别是一些强制要求装C盘的 ...

这种软件很少

网友:
巨硬家的一堆

网友B:
一般C盘都预留100G,我直接512G闪迪二手固态做系统盘,多出来的做缓存

网友:
系统自带的备份不是挺好用的,为啥不用呢

网友C:
应用商店app的安装路径是可以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C盘都预留100G,我直接512G闪迪二手固态做系统盘,多出来的做缓存

我用64G内存盘做缓存,同时系统盘开了uwfmgr,相当于是写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用商店app的安装路径是可以改的啊

有些组件默认安在C盘,除非做路径映射否则改不了,比如VS之类的东西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意见!我C盘里面装应用软件多,又不想卸载它们,所以就造成了那样大。PE做出来26G多点,C盘上显示是50G,所以担心它没有完全备份。所以请教各位老师!系统里面的备份我不会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意见!我C盘里面装应用软件多,又不想卸载它们,所以就造成了那样大。PE做出来26G多点,C盘 ...

首先你要减小C盘体积,删除没有用的内容,这样才又小又快

网友:
不放心,换个硬盘恢复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不把我的文档移走,腾讯家的扣扣加微信的缓存还有聊天记录,分分钟让你知道什么叫社会险恶

网友:
我一直用ATI在PE(一般PE内都有ATI这个应用)下备份和恢复系统,35G左右的系统实际只需需5-6分钟(软件提示为7分钟)。35G的系统备份后的文件只有16G左右。

网友:
前一段时间为了一个WIN7系统的还原恢复问题把我搞得焦头烂额
一年半前,用7系统自带的备份还原功能搞了一个C盘备份,十几G大,上2周想恢复还原,由于我把备份包默认文件夹WindowsImageBackcp给重命名了,在恢复时死活找不到路径,重建这个文件夹名也不行了...
2周时间内折腾了无数次,百度上查找了好久,也用别的硬盘做过备份和还原,温习一下过程...还是不认路径,只能重装系统...
下一次做C盘备份,还是老老实实的用GHOST这个搞...放心可靠...

网友D:
时至今日,系统备份依然只能用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至今日,系统备份依然只能用Ghost?

经典好用没BUG啊...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最后我是用PE里面的备份系统成功了!为了验证。重新还原了一次证明备份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