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锡焊 焊铜是不是温度太低就不上锡

楼主(2021-12-12):
一块比较大 厚铜板  小块的好上锡 大块的就上不去有啥办法吗 不能用煤气灶

网友:
喷枪加热不用煤气

网友:
电烙铁的话温度上不去,难以上锡,要把整个铜块加热,还要把焊接的地方用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A:
热风枪 电熨斗 加热台 大功率老铁 喷火枪

网友:
喷枪好上锡,得把铜加起热来才行

网友:
完全可以,弄个拆灯珠铺住加热也行

网友:
大块的铜散热过快,温度上不去。你可以用铁棒烧烫了去接触铜块不需要上锡的部分,让它快速升温,然后把锡熔化在它上面。

网友:
助焊剂用一点也有帮助,温度是肯定要足够才行

网友:
先用烙铁简单焊锡固定,然后防风打火机背面烧

网友:
关键是大铜块有多大!没有数据不好猜测!如果5mm厚,面积超过100cm²,估计需要乙炔焊炬加热。

网友:
点个小酒精灯到你焊点下面加热,烧它个几分钟温度就上来了,再焊

网友:
应该是这样,被焊不能冷落。

网友:
只要烙铁功率足够,你可以焊接太阳!!!

网友:
看你用的是什么工具才好定夺。

网友:
小铜板用功率大的回温快的烙铁,大铜板就需要辅助加热!

网友:
厚铜板面积大的话,先预热好点

网友:
使用卡式气罐喷火枪加热就行,不需要乙炔

网友:
铜板放到PPR热熔器上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 电熨斗 加热台 大功率老铁 喷火枪

还有接水管的热熔器,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