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M币鼓励)华为E5576随行WiFi3代拆解:海思芯片和罕见SLC闪存

楼主(2021-12-12):
华为随行WiFi3,4G速率据说可以国内和国外使用,如今出门在外,最怕的莫过于手机没电和无网络可用,因此华为针对移动互联网方面推出了一款华为4G随行WiFi 3。

这款产品扁平圆润,大小和银行卡差不多,携带起来十分方便,支持移动/电信/联通4G网络插卡使用,
下面就对其进行拆解,看看其内部如何设计。
看帖看客多多支持M币鼓励哈

网友A:
这玩意比一台手机还贵

网友:
这东西主要是给笔记本之类的设备用的吧,用手机的哪会需要这种东西啊?

网友B:
多此一举,直接在笔记本多加一个这样的模块电路不是更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比一台手机还贵

比智能手机便宜多了,机器三百多,可插自己手机卡 或者 物联网卡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此一举,直接在笔记本多加一个这样的模块电路不是更简单吗!

比笔记本方便啊   笔记本笨重还要开机,这玩意就一张信用卡大小,适合出差 旅游使用

网友C:
就这?淘个二手吉客猫不香吗,才几十块钱!
一样插自己手机卡 或者 物联网卡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淘个二手吉客猫不香吗,才几十块钱!
一样插自己手机卡 或者 物联网卡流量 ...

同样价位的极客猫 性能没华为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价位的极客猫 性能没华为强吧

你这问题真是。。。。
同价位我当然选华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此一举,直接在笔记本多加一个这样的模块电路不是更简单吗!

如果你只在一定范围内,这种理论合理,如果是全世界的跑,那运营商多了,你就知道可怕了。

协议一样,频率不同,无法全部涵盖。   甚至频率有覆盖,但对方是上下行不同频段,你也抓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价位的极客猫 性能没华为强吧

它是不同的理念,吉客猫的主要应用是加盟,也就是事先选了可以覆盖的运营商。

而这种随身路由器,实际并不考虑加盟,谁的卡都一样用。

不考虑运营商倒台的问题。

网友:
这不是你拆的,你应该说明

网友:
我的随身wifi3

网友:
SLC又不是什么罕见的玩意,中高端无线路由器使用的SLC NAND FLASH多的是,容量128MB~512MB足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