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做个修胎的爆充

楼主(2021-12-12):
原理很简单,就是气罐加球阀,换真空胎的时候需要这个,阀门丝牙是英制的,用公制1.75修了一下,然后车了一个套,明天搞剩下的喷嘴,欢迎加入小小车床扣扣群815550052

网友A:
去补胎,没有见过这个设备呀

网友:
压力容器还是小心一点

网友:
这个气罐太薄只有20公斤好像,不安全,应该换灭火器,能承受80公斤压力。

网友:
淘宝上氦气的一次性气罐吧,复用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补胎,没有见过这个设备呀

可能是野外维修?

网友B:
弄个气泵就是了。想便宜搞一个二手的!

网友:
建议配合泄压阀和压力表,至少有个保险。

网友:
用球阀排气快,很好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补胎,没有见过这个设备呀

很难打气的才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气泵就是了。想便宜搞一个二手的!

爆冲用于无内胎的轮胎因为轮胎变形等问题导致轮胎内边缘无法与轮圈密封  那么你的气泵的流量是无法冲起来的 这时候就需要爆冲  大量气体瞬间冲入迅速撑起轮胎密封好  这时候就可以正常打气了

另外没有爆冲还有个办法    沙漠越野的经常用

如有模仿后果自负

  就是喷化油器清洗剂到张开嘴的轮胎内部同时点火 瞬间就冲起来了

网友:
曾经有一个类似的,自己补电瓶车轮胎,气泵冲不起来的,用这个暴充一下就好了

网友:
灭火器灌,加个加气嘴就可以玩了,灭火器阀门应该是快开

网友:
二手的小空压机也值不了几个钱,直接买空压机算了

网友:
整个扎进带  大力出奇迹  就能把真空胎按在轮圈上

网友:
看到不少视频都是打火机一点就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