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音箱里的电容都没有品牌,莫不是淘了个假货

楼主(2021-12-12):
厂家的dsp调音软件连不上,拆开看看电容都没有片子,好诡异

===========================================

统一加回复下,是这货,唐韹hp3,找到新版dsp软件了,
对比了网上的一些评测,是厂家改了一些芯片方案,dsp软件版本不同了

网友:
或许是OEM呢哈哈

网友A:
M标志如果不是假的应该是松下的,看用料,应该算不错的啦

网友B:
一般音响调试各个厂家都有独门秘籍,用的电容都有各自的渠道,有些会屏蔽掉厂家或型号。换个电容换个声音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M标志如果不是假的应该是松下的,看用料,应该算不错的啦

松下的m外面带个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标志如果不是假的应该是松下的,看用料,应该算不错的啦

松下电容的防爆口不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音响调试各个厂家都有独门秘籍,用的电容都有各自的渠道,有些会屏蔽掉厂家或型号。换个电容换个声音是 ...

就算是品牌音响里面的喇叭也没有打标,包括山水,爱课,奇声,爱浪,戴乐。

网友:
私人定制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M标志如果不是假的应该是松下的,看用料,应该算不错的啦

这个M不是松下的M

网友D:
好听就行 管它什么电容 不然换上一大堆补品反而声音怪了

这是啥音箱啊?

网友:
没有标说明是正厂货,小作坊拿不到白标的电容。

网友:
恭喜你,高档货。至少不是小作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标志如果不是假的应该是松下的,看用料,应该算不错的啦

M是电容的精度,松下[M] 标

网友:
5W4R7J是否标示:5w  4.7欧姆(4R7=4.7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标志如果不是假的应该是松下的,看用料,应该算不错的啦

这百分百不是松下,。这个是杂牌的M系列而已

网友:
被殴打了
真没仔细看,不过这个机子总体用料还算过得去,起码标识都是105度的,接线还舍得用端子,分频器电感长相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音响调试各个厂家都有独门秘籍,用的电容都有各自的渠道,有些会屏蔽掉厂家或型号。换个电容换个声音是 ...

估计是吧,防止有人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听就行 管它什么电容 不然换上一大堆补品反而声音怪了

这是啥音箱啊?

唐韹hp3,也算个品牌吧,比较小众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品牌音响里面的喇叭也没有打标,包括山水,爱课,奇声,爱浪,戴乐。 ...

涨知识了,以前真不知道音箱生产还有这回事

网友:
这种电容,厂家很可能是定制的,首先就不标最好测耐压和容量,其次还有高频曲线和内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