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电池短路电流来判断是否动力电池?

楼主(2021-12-12):
昨天看到一个视频,作者用万用表直流20a档位测18650电池短路电流,电池已经充满电,测量有的3a,有的5a,有的16a,有的显示超量程,视频最后他说那个电流显示超量程的就是动力电池。
然后评论里很多说这样会爆万用表,有的说会炸伤手。
我还没这样玩过,问下这样干安全不,安全的话我也想玩玩。

网友A:
他肯定用的杂牌垃圾表表笔线阻都充当了一个放电电阻了,你叫他拿福禄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肯定用的杂牌垃圾表表笔线阻都充当了一个放电电阻了,你叫他拿福禄克试试 ...

表笔线阻一般也不大吧,我的300m币买的坛友卖的胜利表笔,线阻2欧,20a短路电流敢这样玩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笔线阻一般也不大吧,我的300m币买的坛友卖的胜利表笔,线阻2欧,20a短路电流敢这样玩不 ...

线阻2欧,你的表笔配20米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阻2欧,你的表笔配20米的线?

不要歪楼啊,我就想知道20a的短路电流用杂牌9205能测不,会炸鸡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歪楼啊,我就想知道20a的短路电流用杂牌9205能测不,会炸鸡不

好的18650好像内阻在10几毫欧··电压4v。。。你算一下电流多少

网友:
炮灰表可以用 一般18650电池内阻都在20多 非动力电芯放电5安左右 一直这样测 动力电芯不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歪楼啊,我就想知道20a的短路电流用杂牌9205能测不,会炸鸡不

只要不是垃圾电池,万用表很容易超量程,算电池50毫欧,表笔150毫欧,4V电压你算电流多大,短时间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垃圾电池,万用表很容易超量程,算电池50毫欧,表笔150毫欧,4V电压你算电流多大,短时间是可以 ...

我用td9202经常这样实验区别一触即放,显示会超量程,不会炸鸡,触电会发热,显示三点几A的直接扔掉。5A的也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td9202经常这样实验区别一触即放,显示会超量程,不会炸鸡,触电会发热,显示三点几A的直接扔掉。5A ...

还真没这样玩过,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胜利890d

短时间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以前测镍氢电池也是用这个办法,老款930F+,20A量程无保险丝,直接测,挺好用

网友:
一直这么玩,没有什么问题,不要长时间的玩,短时间内没有关系

网友:
正常随便一颗都可以过10a,容量型

网友:
用好表的都不敢这么玩吧

网友:
楼主提示的好,我的电钻里一个电池不行了,想着现有几个电池里挑出个动力型的,正不知从哪里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