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小米行车记录仪1s不开机,拆开有个五角芯发烫,丝印3Q=s1D

楼主(2021-12-12):
过保立马坏系列,小米行车记录仪1s,不开机,拆开有个五角芯发烫,丝印3Q=s1D,查不到信息求思路,而且一块板子同样的芯片丝印都不一样,难道这是小米核心技术?

网友:
RT9078-33GJ5 看看 外围电路是不是这个

网友:
看位置可能是个升压降压的,不一定它坏,后面有短路也不好说,直接测量附近电容电感的二极管值,有0的说明有地方短路。

网友:
应该是RT9053,参照datasheet对比下外围电路看看
RT9053:https://www.richtek.com/assets/p ... 053A/DS9053A-03.pdf
RT9078:https://www.richtek.com/assets/product_file/RT9078/DS9078-1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