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款电池与良明电圆锯的完美结合

楼主(2021-12-12):
用热熔胶粘的,用热风枪吹着,就跟焊接塑料似的,非常结实。用热熔胶,与钻孔相比,不但不对工具完成破坏,以后拆掉也很容易!

网友A:
接口座子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座子哪里买的

拼多多,淘宝,闲鱼都有,十元包邮,这种注塑的比3D打印的要结实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多多,淘宝,闲鱼都有,十元包邮,这种注塑的比3D打印的要结实的多

找不到啊?怎么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拼多多,淘宝,闲鱼都有,十元包邮,这种注塑的比3D打印的要结实的多

是啊,没有找到啊。我也有个良明电锯,也想这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没有找到啊。我也有个良明电锯,也想这样改。

搜索“牧田款挂架,可以接线diy”

网友:
在淘宝买过几次牧田款电池转大艺的接口(实际仅用下边的牧田款接口),最便宜的16.9元包邮,刚才到拼多多搜了一下:牧田款接口,有一家10.43元包邮的牧田款电池转大艺接口(大艺转牧田同价),于是又下单买了一个。

网友C:
前几年就这样玩了 可惜我的良明小电锯因为切割铝板的时候 不小心卡锯 导致里面的齿轮断齿了
后来又淘了一个卜派18V的电圆锯  又是3D打印转接牧田电池 太给力了  可惜电机寿命只有18小时 没办法 大功率的775电机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多多,淘宝,闲鱼都有,十元包邮,这种注塑的比3D打印的要结实的多

找了一上午真没找到你这种,直接放个链接吧

网友:
热熔胶强度不够吧?

网友:
有同样的工具,和电池,就缺这个转接,看到也拍了一个。

网友(2022-01-11):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就这样玩了 可惜我的良明小电锯因为切割铝板的时候 不小心卡锯 导致里面的齿轮断齿了
后来又 ...

寿命到了会出什么状况?异响?还是电机烧毁?

网友:
小锯蛮好用的,切板子很平整,我用的原装电池但是没有配套充电器,做了个平衡插头直接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