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0几年的海信电热水壶 Hisense SH1501

楼主(2021-12-12):
之前用的好好的,闲置一年左右没用,现在水开后不自动断电了,拆开看了看,有个弹片生锈严重,砂纸打磨了一下,装回去故障依旧。大家帮忙支支招,这个水壶的温控开关有可能是独立的在手柄上端吗?还是底下那个一体的就集成了温控开关,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A:
买S开头那个品牌的温控器,我的苏泊尔用这个品牌的温控器,4年了还在服务。

网友B:
打磨一下不行,换个双金属弹片呀,我有把壶已经换过三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一下不行,换个双金属弹片呀,我有把壶已经换过三片了。

这玩意儿啥原理?为啥打磨了没效果呢?你说的那个双金属弹片淘宝也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S开头那个品牌的温控器,我的苏泊尔用这个品牌的温控器,4年了还在服务。 ...

英国Strix,明白,但是楼下说换个弹片就好了,总是想省钱再省钱,哈哈哈哈

网友C:
这种小口水壶不好洗里面的水垢,要大口手能伸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口水壶不好洗里面的水垢,要大口手能伸进去的,

清洗都一样,柠檬酸1:40或1:20比例掺到水里烧一壶水就干净了。

网友D:
其实就是温控的圆形弹片失效了,我也是没有找到哪里有卖弹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温控的圆形弹片失效了,我也是没有找到哪里有卖弹片的。

那玩意儿淘宝有的是,搜水壶温控弹片,不过我觉得难理解的是,不就是一块金属片吗,砂纸打磨一下除锈之后应该能恢复才对啊,结果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温控的圆形弹片失效了,我也是没有找到哪里有卖弹片的。

我从别的电热壶上拆了个金属弹片换上,恢复正常了,淘宝4块5包邮10个,贼便宜,不过你的开关要是可以单独拆卸的话建议换整个开关,价钱差不多,能开整体开关的话用着更踏实一些,换弹片要注意别把塑料件弄坏。也可以看看拼多多,小物件拼多多上有的价格包邮能做到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