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变压器DIY点焊机

楼主(2021-12-13):
闲来无事!找出几年前拆下的微波炉变压器D个小点焊机。变压器只有700W,功率小了点,够用就好。第一次改造点焊机不知成功与否,心里也没有底。用钢锯把变压器次级锯断开,线圈是铜的,把次级线圈清除干净。经过几天终于凑成一条约50平方的多股软铜线,铜线外缠高温胶带,然后再套上热缩管。直径10mm的铜线只绕了2圈半就满槽了。上电测试次级电压只有2. 6V,有点低,但是只要电流足够大就可以,空载功率75W左右。网购40A控制器,12V电源变压器自己有,点焊机外壳改造的。过程顺利,一次成功,试机点焊~~~电流只调到50%就可以了,0.15厚的镀镍钢带焊在电池上非常之牢固。

网友:
焊点还不错啊

网友A:
你那焊笔难道是用1.5平方的铜线做的?

网友B:
这锯口,老钳工了啊

网友C:
一股50平方太粗了,会比较硬。可以用多根10几个平方的多股软线并联用。就是需要增加几个线鼻子。。

网友D:
想做点焊机,零件我都准备一堆了,好几年没动工搞它

网友E:
这动手能力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焊笔难道是用1.5平方的铜线做的?

3mm铜芯做的,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锯口,老钳工了啊

见笑了,还算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股50平方太粗了,会比较硬。可以用多根10几个平方的多股软线并联用。就是需要增加几个线鼻子。。 ...

嗯!是多股软铜线并绕的,就是别人不要的电源线一条条组成50平方,柔软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动手能力真不错。

做工有点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做点焊机,零件我都准备一堆了,好几年没动工搞它

行动起来!

楼主:
过得去,有点飞溅。

网友F:
点焊效果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焊效果看着不错

还算过得去,再调试一下更好。

网友G:
我的700w变压器,锯开次级是铝线的,没心情往下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700w变压器,锯开次级是铝线的,没心情往下搞了

铝线也可以的

网友:
一直想做,但一直懒得做

网友:
能点1.5厚,你扯吧

网友:
为什么不玩储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