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标志301更换空气滤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2021-12-13):
小狮子距离上次保养5000KM了,更换个空气滤芯,很简单,没必要让4儿子倒腾了,咱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

拆掉空气滤芯的发动机仓,如何拆掉的,下面会有介绍。

滤芯仓拆开了,十字花螺丝刀,5个螺丝,很简单。

旧滤芯,看着还可以,有轻微的灰尘。

新旧滤芯的对比,左侧是旧的,明显颜色暗。

空气滤芯盒,节气门接口处。

节气门,这回没有清理,不脏。

空气滤芯盒子,已经装上滤芯了。

空气滤芯盒子安装完毕。
如果拆开的话,和节气门链接的位置有一个一字口的螺丝,然后进气歧管的黄色卡扣捏住,就能拆开了。

空气滤芯盒子,左下侧有一个旋钮,左右方向是卡住了,拆的时候拧成上下方向就行了。

进气道,顺时针旋转30度,可以卡进去。

完美复原。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留言,我有时间会给大家回复的。
标志301,新爱丽舍是一样的,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A:
我车是16款爱丽舍,除了首保,一直自己做小保养呢。

网友:
psa的空滤都相对复杂,简单的拨个卡子就行了

网友:
中华fsv,换空调滤芯、空气滤芯都要大拆,设计师脑子进水了,自己动手保养将近10年了.20万公里,发动机0维修

网友B:
这个车貌似不能随便换电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貌似不能随便换电瓶

2014款301出过问题。锁车无任何操作五分钟之后,车上除了遥控接收电路,别的绝大部分电路都休眠之后换电池完全没问题。不建议搭电救援别的车或者是被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4款301出过问题。锁车无任何操作五分钟之后,车上除了遥控接收电路,别的绝大部分电路都休眠之后换电 ...

看到我的电池没,就是4S店上门换的,不敢自己换,好像说是ABS泵的问题。不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倒是没听说过,是不是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貌似不能随便换电瓶

看来您这儿也接触过这个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我的电池没,就是4S店上门换的,不敢自己换,好像说是ABS泵的问题。不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倒是没听说过 ...

不是个例。汽车论坛上有相关帖子,确实是容易烧ABS泵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您这儿也接触过这个车

亲戚家里有一辆,开过几次。同级别里提速挺快,油门响应挺好。就是不习惯喇叭继电器集成在BCM上,按喇叭能听到继电器声音。

网友:
丰田致炫的直接一个扣子解开就可以换了,这个看来要繁琐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亲戚家里有一辆,开过几次。同级别里提速挺快,油门响应挺好。就是不习惯喇叭继电器集成在BCM上,按喇叭 ...

喇叭电流大都要用继电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戚家里有一辆,开过几次。同级别里提速挺快,油门响应挺好。就是不习惯喇叭继电器集成在BCM上,按喇叭 ...

这是好事儿,就是有点papa的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喇叭电流大都要用继电器的吧

都有继电器,但是只有法系车把继电器集成在车身模块里放驾驶室了

网友:
传说买法系车的好多是工程师。。。自己弄,然后4S就倒闭了。。。
而且法系车换空滤还挺别扭的,难度在各种车里不算最简单的。。

网友:
我的佳乐就两个弹性钢片,一两分钟就能拆换装…

网友:
这个空滤还比较干净,没有更换的必要

我这北方,空气脏,也就一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空滤,4S保养时看看不脏都是用压缩空气吹吹装回去了

网友D:
听说法系车搞这些挺复杂的。我同学开个汽车美容,告诉我有一次一辆雪铁龙C5去换个空调滤,结果四五个人愣是没找到在哪,正常一般都在副驾驶位置,那车居然在前机舱里最后打电话问汽修厂的朋友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法系车搞这些挺复杂的。我同学开个汽车美容,告诉我有一次一辆雪铁龙C5去换个空调滤,结果四五个人愣是 ...

过两天我换个空调滤,给大家看看这车的空调滤在什么位置,反正换着挺憋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车是16款爱丽舍,除了首保,一直自己做小保养呢。

不止小保养吧,你做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