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灭火器做气化炉

楼主(2021-12-13):
两个废弃灭火器跟风一个气化炉,二公斤做内胆

还没开自吸气和风机口,昨天试烧了一下,有木炭且没烧尽,初判是进气不足。
焊接是个问题,用了无气自保和氩弧均不好,因为油漆、锈蚀和两个筒厚度不同。切口缝大要融池和无气、氩焊要求不一样。最后还是用手工点焊搞的。真心不好焊,小筒一点一个洞,大筒时间一长也是洞。

网友A:
自己用奶粉罐做过一个。然后又从网上买了个不锈钢的(100左右)。真香

网友B:
背黑锅的节奏。

小孩小的时候经常去山里逛游,野炊,用涂料桶做的,点火是很容易,但是容易背黑锅,后来用锂电池加一个电脑的散热风扇吹一吹,燃烧就充分了,就是比较费柴

网友:
真有耐心啊,要是我就直接买成品

网友C:
底部进气严重不足,和网上的图纸有比较大的区别。干馏柴汽的底部温度要够高,炉口二次进气要够足,火焰才会喷得高没有黑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奶粉罐做过一个。然后又从网上买了个不锈钢的(100左右)。真香

不锈钢的耐高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进气严重不足,和网上的图纸有比较大的区别。干馏柴汽的底部温度要够高,炉口二次进气要够足,火焰才会 ...

自然吸气口和鼓风机口没开,明天回家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奶粉罐做过一个。然后又从网上买了个不锈钢的(100左右)。真香

什么牌子的?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的耐高温吗??

就是 烧柴火用的。不是酒精汽化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黑锅的节奏。

小孩小的时候经常去山里逛游,野炊,用涂料桶做的,点火是很容易,但是容易背黑锅,后来用 ...

网上买了日本 USB暴力风扇两人上,二十元,自己做一个风机,

网友E:
本来用来灭火的东西现在用来烧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用来灭火的东西现在用来烧火

去刷个油漆就不是灭火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买了日本 USB暴力风扇两人上,二十元,自己做一个风机,

空气流量倒不要太大,所以风扇不必要太厉害,能调速就比较节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流量倒不要太大,所以风扇不必要太厉害,能调速就比较节省电

是可以调速的,5-12V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可以调速的,5-12V通用的。

准备锯子一把,锯柴火用,再带点报纸硬纸板就能愉快地生火做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锯子一把,锯柴火用,再带点报纸硬纸板就能愉快地生火做饭了

还没有完工,要设计成自吸,电动鼓风两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完工,要设计成自吸,电动鼓风两用

炉子不难做,难的是燃料,锯末用胶水拌合之后压成一粒粒的,整齐伐一,晒干后包装成一袋袋的出售,这里有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的耐高温吗??

不行,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