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高壹工机120V充电器如何改220V?带个变压器出去太不方便了

楼主(2021-12-13):
手上2个高壹UC 18YSL3充电器,可惜是120V的电压,不知道论坛有没有高手可以提供一下技术支持改成220V的,带个变压器出去太不方便了,谢谢!

网友:
快充,变压器也小不了

网友A:
建议你把充电器拆了 多拍几张电路板的高清图片 放论坛上让大伙看一下参谋参谋 想一下改造思路 还有 万一拆看一看是兼容220V的呢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日本原产的??高一工机国内销售的应该是220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日本原产的??高一工机国内销售的应该是220V的吧。

也是国内带工的,出口机型配的充电器,工厂就是做带工的。

网友C:
拆开晒一下电路啊

网友D:
我在淘宝买的12V3A裸板,原配就是250V100uf电容,估计就是110V供电的,卖家直接把电容换成400V47uf就销售了,接230V实测输出12V,很稳。不知道算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买的12V3A裸板,原配就是250V100uf电容,估计就是110V供电的,卖家直接把电容换成400V47uf就销售了 ...

前几天拆开看也是230V电容。

网友E:
拆充电器看电路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充电器看电路板吧。

重新上传了图片,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晒一下电路啊

已经拆开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充电器拆了 多拍几张电路板的高清图片 放论坛上让大伙看一下参谋参谋 想一下改造思路 还有 万一拆 ...

已经拆了,重新编辑帖子了。

网友F:
我手里的松下110v充电器,最开始也是用变压器使用,后来嫌麻烦就直接插电220v,发现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F:
建议多买几块电池,就不用带充电器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里的松下110v充电器,最开始也是用变压器使用,后来嫌麻烦就直接插电220v,发现可以正常工作。 ...

你那个是宽电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多买几块电池,就不用带充电器出去了。

一块电池就可以买2个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里的松下110v充电器,最开始也是用变压器使用,后来嫌麻烦就直接插电220v,发现可以正常工作。 ...

你那个肯定是宽电压的,兼容110V和220V的,不然插上就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了图片,电路图

看不清反馈电路,应该没问题,把输入整流桥和电容换成耐压都可以的话,PWM调节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充电器拆了 多拍几张电路板的高清图片 放论坛上让大伙看一下参谋参谋 想一下改造思路 还有 万一拆 ...

看主电容就知道不是220

网友:
不想折腾就把这出了,加点钱买个220的。